fs2410板子用uboot 启动uImage的问题

楼主:
bootm 0x30008000    这里启动的uImage
## Booting image at 30008000 ...

   Image Name:   Linux-2.6.14.1

   Created:      2009-01-30  14:31:19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166640 Bytes =  1.1 MB

   Load Address: 30008000

   Entry Point:  3000804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XIP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启动这就停止了??是有什么没做吗?

网友:
到这里是跳转到sdram的kernel部分去执行了。如果停在这里,那么就是跳转出问题。可能是:

boot加载kernel有问题,要么是解压并加载kernel时出错,要么是加载到错误的地址去了。
跳转有问题,加载到正确的地址,却跳转到错误的地方去了。
kernel镜像有问题,虽然跳转过去了,但是错误的镜像当然无法继续执行。

多加调试信息看吧。

网友:
可能是启动参数设置不对:console=ttyS0

要看你用的哪个串口做控制台

**************************
飞凌嵌入式 www.witech.com.cn
**************************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你好啊,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