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VmWare下使用串口的问题

楼主:
   X86平台下用VxWorks编程控制串口,跟硬件最相关的就是对串口的读写操作。自己编了一个小的读写程序,在机器上跑不通。具体表现为:写操作无效(另一方用串口调试助手收不到数据),但是write()返回值正常,也能看到VmWare上的串口设备有闪动;读操作是无限循环的,只要有数据就读入并显示,然后再写回串口去,自然是一点东西没写出去,而且也只能读到一定量的数据,之后另一方再怎么发都不再接收,但是在另一方关机时收到了那些之前没显示的数据。
  两边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过了,收发均正常,问题应该是出在软件上。把程序贴出来,希望能找到一点思路。

#include "vxworks.h"
#include "sysLib.h"
#include "tyLib.h"
#include "io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octl.h"
#include "string.h"

void test()
{
        int fd;
        int i; /* 计数器 */
        int readcnt; /* 待读取字节数 */
        int wtcnt; /* write()返回值 */
        char buff[100]; /* 输入缓冲 */
        struct fd_set readfd; /* 串口设备置位 */
        struct fd_set savefd; /* 重置变量 */
        char dt[] = "\nhello!"; /* 要输出的数据 */

        fd = open("/tyCo/0",O_RDWR,0);
        ioctl(fd,FIOSETOPTIONS,OPT_RAW);
        ioctl(fd,FIOBAUDRATE,9600);
        ioctl(fd,SIO_HW_OPTS_SET,CS8); /* 8数据位,1停止位,无校验 */
        ioctl(fd,FIOFLUSH,0);

        FD_ZERO(&readfd);
        FD_SET(fd,&readfd);
        savefd = readfd;

        wtcnt = write(fd,dt,strlen(dt)); /* 输出 */
        printf("\nWrite ok. number = %d",wtcnt);
        bzero(buff,100);
        while(1)
        {
                readfd = savefd;
                select(fd+1,&readfd,NULL,NULL,NULL); /* Select()始终阻塞于串口 */
                ioctl(fd,FIONREAD,&readcnt);
                if(readcnt > 0)
                {
                        read(fd,buff,100);
                        printf("\nRead: %s ",buff);
                        write(fd,buff,100);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RK

大侠这次有什么建议不?
在另外一个论坛上有人建议把设置数据格式的那一行去掉,说驱动是8250的,硬件可能不是8250还带FIFO。
我不明白的是,如果不加那一行,数据如何识别,默认就是8N1?另外,串口带FIFO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如果去掉FIFO,那么读写就都是实时的了?是否万一读取不及时就读不到了?

网友:
mark就是标记一下。以后再看。
是在不好意思,我开发的时候都没有在VMware的环境下做过vxWorks,无法给出好建议。

网友:
最新进展,把write()用sysOutByte()替换,逐字节写,这样应该绕开驱动直接操作硬件了。测试结果是可以正常写串口,另一端也能收到数据。

网友B:
你的程序在我的ARM11平台是好的,我有两个串口,uart1做console, uart0跑这个测试程序
现象是
vxWorks起来后,在console输入test,开始测试,uart0可以收到hello,然后在uart0,每输入一个字符1,console就会打印 read: 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在我的ARM11平台是好的,我有两个串口,uart1做console, uart0跑这个测试程序
现象是
vxWorks起来后,在console输入test,开始测试,uart0可以收到hello,然后在uart0,每输入一个字符1,console就会打印 read: 1。

谢谢,这样就肯定我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看来问题还是在驱动上。

网友:
请教下,如何使用sysOutByte()替换wr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