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怎么创建虚拟串口啊?

楼主:
课程设计中要用到虚拟串口,网上有介绍的看的眼晕,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这里吧,你可以自己创建完全虚拟的串口,或者将一个物理串口映射成两个虚拟串口进行访问。

网友:
一个物理串口,两个流接口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A:
物理串口是独占的,不能多个应用程序访问同一个串口。因此,为了使多个程序同时访问一个串口,可以基于物理串口虚拟出一个虚拟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12/27/1363786.html
看看这里吧,你可以自己创建完全虚拟的串口,或者将一个物理串口映射成两个虚拟串口进行访问。

恩,这个我想自己写代码,创建完全虚拟的串口,怎么创建,大侠给个步骤或者思路,我不知道如何下手。
微软中这么写的
可我不清楚

PORTEMUPortParams pp;
memset (&pp, 0, sizeof(pp));
pp.device = ba;//ba是个什么东东
pp.channel = channel & 0xff;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物理串口是独占的,不能多个应用程序访问同一个串口。因此,为了使多个程序同时访问一个串口,可以基于物理串口虚拟出一个虚拟串口。

大侠说的是,不过如何入手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
纯虚拟串口的创建请看这里。

利用这个小工具,可以创建成对的虚拟串口,不依赖于硬件的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12/27/1363786.html
看看这里吧,你可以自己创建完全虚拟的串口,或者将一个物理串口映射成两个虚拟串口进行访问。

不错,不过我当时修改Norains 的,弄的还不错,也搞了好长时间啊。呵呵。

网友:
Norains太强了!也谢谢上面几位高人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