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用axd查看寄存器怎么没反应?

楼主:
  各位,我用axd调试程序的时候用memory无法查看寄存器,如我查看 GPGDAT 寄存器输入0x56000064
memory地址又会重新变成0x0的,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哪里没设置啊?请指教下
我的芯片是2440..

网友:
有时候是这样,小心多在输入一次。。。

网友:
汗.......我都输入了n次了

网友:
顶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问了一下技术支持 他说  0x56000064 这个地址是映射后的虚拟地址  什么意思?

网友:
那就是你已经开启MMU了。虚拟内存,或者把你代码贴上来看看。

网友:
GPGDAT 寄存器输入0x56000064

GPGDAT寄存器输入这个,输入错了吧。DAT哪有这么多位?

网友:
没错啊  s3c2440技术手册上的 GPGDAT寄存器地址本来就是这个啊

网友:
额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没有进行RAM初始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