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
有一个题,要求这样:用一个按键来控制数码管计数。每按键一下就加1,从00到99,到99后,在按键又返回00,如此循环下去。。
   先说一下我的板子上数码管,他的段选我、由P0控制,位选是P3控制。没有什么芯片间接控制。
但是我烧写进板子,按一键,十位和个位都在闪,怎么回事?
我不懂如何通过P0口同时把数据送到十位,个位,显示出来。
大侠们帮帮忙啊!以下为我写的程序: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num;
sbit K=P1^0;
sbit shi=P3^6;
sbit ge=P3^7;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num=0;
  while(1)
    {
      if(!K)
        {
          delay(10);
                  while(!K);
              num++;
              if(num==100)
                {
                  num=0;
                }
                    shi=0;
                                  P0=table[num/10];
                                delay(100);
                                  shi=1;
                                  ge=0;
                                  P0=table[num%10];
                                delay(100);
                                  ge=1;

          }
    }
}

网友:
大侠们,帮帮忙啊   这就40多来行代码而已啊

网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num;
sbit K=P1^0;
sbit shi=P3^6;
sbit ge=P3^7;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num=0;
  while(1)
    {
      if(!K)
        {
          delay(10);
  while(!K);
              num++;
              if(num==100)
                {
                  num=0;
                }
            shi=0;
  P0=table[num/10];
delay(100);
  shi=1;
  ge=0;
  P0=table[num%10];
delay(100);
  ge=1;

          }
shi=0;
P0=table[num/10];
delay(100);
shi=1;
ge=0;
P0=table[num%10];
delay(100);
ge=1;
}
}
试试这个。稍微给改了改

网友:
刚刚发错了就是
  shi=0;
  P0=table[num/10];
delay(100);
  shi=1;
  ge=0;
  P0=table[num%10];
delay(100);
  ge=1;
这一串语句提到if语句的外面来试试。

网友:
问题:
1.按键去抖动要处理按下和放开(要2个去抖动)。
2.十位和个位都在闪,是因为你不断地开关(个位,十位)。
3.按你硬件不必使用P3.6和P3.7;位选直接接地(即一直亮着)。你只要轮流(20ms左右)输出正确的P0值就可以了。

网友:
关于4楼去抖动之说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吗?

网友:
这是我编的独立键盘程序,有加1的,有减1的,停止的,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delay(uint z);
uchar code table[]={0x3f,
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7,
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0,num;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numdis)
{
        uchar shi,ge;
        shi=numdis/10;
        ge=numdis%1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2;y>0;y--);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
/*键盘函数*/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num++;
                                                if(num==99)
                                                num=0;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if(num==0)
                                        num=99;
                                        num--;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num=0;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
                                        while(!key4);
                                        TR0=~TR0;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display(num);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0++;
        if(num0==20)
                {
                        num0=0;
                        num++;
                        if(num==60)
                        num=0;
                }
}

网友:
我想了想,第3项有问题。
解决办法:
1.位控制接地时,段控制用2个口,对应个位和十位。好处是不闪烁,亮度高。
2.位控制还用P3的6,7,切换时间要小于50ms(不低于24HZ)。可能P3.6的驱动能力还不够。

网友:
用三极管驱动或者这样写

P0=table[num/10];
P3=0x40;
delay(100);
P0=table[num%10];
P3=0x60;
delay(100);

网友:
我解决了,以下是我的程序。谢谢以上几位大哥们,你们费心了。你们的办法,我先试试看。不懂我再问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num;
sbit K=P1^0;
sbit shi=P3^6;
sbit ge=P3^7;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num=0;
  while(1)
    {
      if(!K)
        {
          delay(10);
                  while(!K);
              num++;
              if(num==100)
                {
                  num=0;
                }
                    shi=0;
                                  P0=table[num/10];
                                delay(100);
                                  shi=1;
                                  ge=0;
                                  P0=table[num%10];
                                delay(100);
                                  ge=1;

          }
    }
}

网友:
上面发错了。应该是这个: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num;
sbit K=P1^0;
sbit shi=P3^6;
sbit ge=P3^7;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num=0;
  while(1)
    {
            shi=0;
                P0=table[num/10];
                delay(10);
                shi=1;
                ge=0;
                P0=table[num%10];
                delay(10);
                ge=1;
      if(!K)
        {
          delay(10);
                        while(!K)
                        {
            shi=0;
            P0=table[num/10];
                    delay(10);
                    shi=1;
                    ge=0;
                    P0=table[num%10];
                    delay(10);
                    ge=1;
           }
                     while(!K);
              num++;
              if(num==100)
                {
                  num=0;
                }
          }

}

}

网友:
tianwanjun 你的延时太长了。改成delay(10),就不闪了。还有那一段提出来后,运行你会发现,一按键下去数码管什么也没有。我们应该让他一直显示啊。所以把你那段嵌套在while(!K)里就好了。感谢你

网友:
不用谢。你的改正后的软件挺好的。其实另外几位在硬件上的分析也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