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USB设备驱动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兄弟

关于USB设备装驱动程序的问题
在XP,vista,win7下,均碰到一个问题

USB设备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可以正确识别。
但是
拔下已经识别的设备,再插上,然后重启计算机。
进入系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设备变为无法识别的unknown device。
设备管理器显示没有加载任何驱动信息。

而如果不重启,直接关机,然后开机,在这些OS下,设备均可识别。

哪位兄弟能帮我分析下,这整个操作流程下,driver的作用。以及这到底是driver的问题,还是OS的问题?还是driver没有安装好的问题?实在是困惑

网友:
请问是否只在一台电脑上试过,有没有换其它的电脑试验一下现象?

网友:
是的,只在一台机器上测过

网友A:
印象中, 有些设备的驱动在安装的时候,是要拔掉才能正常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 有些设备的驱动在安装的时候,是要拔掉才能正常安装的。

但是现在很明显的情况是,如果usb插上机器,并且已经识别。
这个时候,拔掉,再插上,然后重启机器
进入系统,usb设备变为未知设备了

网友:
把驱动的信息打印一下吧,看看设备是不是不能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