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建BSP的问题

楼主:
现在我手头有块SMDK2442的开发板和BSP,一切都可以正常工作;我又重新做了一个开发板,也是用2442的,比方说,就叫做MV2442吧,我想新建一个BSP,但我又不想破坏之前的SMDK2442的BSP,就是说,我想克隆一个BSp,在我的工程下有两个BSP,当编译SMDK2442的时候,生成SMDK的image;当编译MV2442的时候,就产生MV2442的IMAGE。
但现在问题来了。
首先,我复制SMDK2442的BSP,重命名叫做MV2442;
然后修改里面的文件名,比方说SMDK2442.BAT修改成MV2442.BAT;修改成MV2442.CEC等等;
第三步,修改CEC文件内容,将里面的SMDK全部替换成MV
第四步,在manage catalog item里面去除掉SMDK2442.cec(如果不去除这个,我的新的加进来后一打开里面引用的全部是SMDK2442的内容,且MV2442.CEC不能修改,不知道为什么),然后import我自己的MV2442.CEC
第五步,编辑MV2442.CEC,在platform的cec edit工具下修改,将里面的SMDK2442全部替换成MV2442,然后保存
上面做了后,我编译我的MV2442BSP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的问题是当我把SMDK2442.CEC再导入的时候,platform builder每次打开就报错,然后自动关闭了

单独用SMDK2442.CEC没有问题,单独用MV2442.CEC也没有问题,但两个都用上,就出问题了。

我该怎么办?

我该如何克隆BSP

网友:
引用楼主 Seven_zhangxw 的帖子:
...
但是,我的问题是当我把SMDK2442.CEC再导入的时候,platform builder每次打开就报错,然后自动关闭了
...

这里描述错了,是在new platform 的时候,比方说,我new platform, 输入名称,比方说,我输入MV2442,这时候,platform builder就报错了:

Microsoft Visual C++ Runtime Library
Runtime Error!
program:
This application has requested the Runtime to terminate it in an unusual way: please contat the applictaion's support t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确定

一点击确定,PB就退出了

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A:
我猜应该是这两个CEC文件里有些GUID重复了,光改名字没有用的。复制BSP的话,你应该用Platform Builder的Clone BSP功能吧。在Platform --> BSP Wizard,选Clone an existing BSP

网友B:
修改CEC文件是不是就可以,还有文件夹的名称对应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应该是这两个CEC文件里有些GUID重复了,光改名字没有用的。复制BSP的话,你应该用Platform Builder的Clone BSP功能吧。在Platform --> BSP Wizard,选Clone an existing BSP

啊,原来WINCE也可以克隆。。。谢谢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改CEC文件是不是就可以,还有文件夹的名称对应起来

刚刚不知道怎么折腾来折腾去,不报那个error了,但没有我的那个BSP目录;然后再折腾折腾,现在可以工作了。真是晕倒。我也不知道我的怎么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改CEC文件是不是就可以,还有文件夹的名称对应起来

这个的确是要注意的,

网友C:
为什么要开两个bsp呢?

我们一般是在同一个bsp中处理,针对不同的板子,建立不同的project,选择不同的组件。如果驱动相关的有不同,那就用一些宏来控制。

两套bsp的维护,其实很麻烦的,至少修改更新,就很难确保同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开两个bsp呢?

我们一般是在同一个bsp中处理,针对不同的板子,建立不同的project,选择不同的组件。如果驱动相关的有不同,那就用一些宏来控制。

两套bsp的维护,其实很麻烦的,至少修改更新,就很难确保同步了。

这个方法也很好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