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问题

楼主:
i2c出现这样的错误:ERROR: IIC_Write: send slave address fail!

那一段write的驱动代码是这样的:
DWORD IIC_Write(DWORD Handle, LPCVOID pBuffer, DWORD dwNumBytes)
{
        UINT32 count, ret;
        uchar *pWriteBuffer;

        if ((pBuffer == NULL) || (dwNumBytes <= 0))
                return 0;

        pWriteBuffer = MapPtrToProcess((LPVOID)pBuffer, GetCallerProcess());

        // 设置从机地址及当前状态
        I2cCurSla = I2cSla;
        I2cStatus = I2C_STATUS_SETADDR;
        StartI2C(I2cCurSla);

        ret = WaitForSingleObject(gI2CEvent, I2C_RW_TIMEOUT);                /* 挂起当前线程,直到IIC中断的产生 */
        ResetEvent(gI2CEvent);
        if ((IICError != I2C_ERROR_NO_ERR) || (ret != WAIT_OBJECT_0))
        {
                RETAILMSG(1, (TEXT("ERROR: IIC_Write: send slave address fail! \r\n")));
                return 0;
        }

        I2cStatus = I2C_STATUS_SEND;                                                // 进入发送状态
        for (count = 0; count < dwNumBytes; count ++)
        {
                IIC_SendByte(*pWriteBuffer);                                        /* 启动I2C总线,发送在中断中进行 */
                pWriteBuffer++;

                /* 挂起当前线程,直到IIC中断的产生 */
                ret = WaitForSingleObject(gI2CEvent, I2C_RW_TIMEOUT);
                ResetEvent(gI2CEvent);
                if (ret != WAIT_OBJECT_0)
                {
                        RETAILMSG(1, (TEXT("ERROR: IIC write data fail! \r\n")));                        return count;
                }

                if (IICError != I2C_ERROR_NO_ERR)
                {
                        RETAILMSG(1, (TEXT("ERROR: IIC_Write: send data fail! \r\n")));
                        break;
                }
        }

        StopI2C(1);

        return count;
}

我分析了一下,应该是主机发出IIC_START信号(命令)后等待从机ACK,超时,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我的硬件用的是ZLG7290都是好的啊,在linux环境下是正常的。请大牛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