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的psw中ov于cy的关系,以及ac的用法

楼主(2009-06-28):
mcs-51的psw中ov于cy的关系,以及ac的用法
mcs-51的psw中ov于cy的关系,以及ac的用法
初学单片机,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我的做法 查书

网友B:
用C就不用那个啥

网友C:
如果你不是要写一个数学运算的库,你基本上不需要了解它们........

网友D:
书上网上找找用法,再编几个程序,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
cy就是进位标识,ov就是溢出标识
书上网上都有详细讲解

网友F:
教材上的讲解很细啦。再说开发的时候一般都用C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弄汇编。当然如果你的目的是要搞清楚地话,做几个运算,编程测试一下这几个位就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