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关于SIM卡的东西

楼主:
请问1、USSD,2、GSM string,3、FDN SDN
这三样东西是什么?
我连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怎么下手,请给个基本思路,谢谢

网友:
1、USSD
   USSD(Unstructured Supplementary Service Data)非结构化补充数据业务是一种基于GSM移动通信网络的新型交互会话数据业务,是继短消息业务后在GSM移动通信网络上推出的又一新型增值业务。

??USSD业务与短消息业务的共同特点是都利用GSM移动通信网络的信令通道传送数据,即在GSM移动通信网络的无线资源中传送USSD数据是利用逻辑信道中的独立专用控制信道(SDCCH)或快速随路控制信道(FACCH),而在GSM移动通信网络的有线资源中传送短消息是利用信令通道。USSD在无线侧并不直接占用话音信道。在非通话状态下,USSD和短消息SM使用相同的独立专用控制信道(SDCCH),传输速率大约为600bit/s。而在通话状态下,USSD使用快速随路控制信道(FACCH),传输速率大约为1000bit/s,比短消息SM使用慢速随路控制信道(SACCH)的传输速度快5倍左右。

??USSD业务与短消息业务的主要区别在于短消息业务SMS采用的是存储转发方式,而USSD业务系统采用的是面向连接,提供透明通道的交互式会话方式,是会话类业务的理想载体。

??USSD对无线侧的资源开销要求非常小。另外,由于USSD具有面向连接的交互式承载属性,也可作为WAP良好的承载体,USSD和WAP的结合也将会给移动互联网带来业务拓展的新机会。

??USSD业务通常比短消息业务响应快,实时性好。而且,可以利用USSD所具有的交互会话能力,不仅在业务开拓方面的能力要优于短消息系统,而且移动业务运营商可以通过USSD自行制定符合本地用户需求的相应业务,而几乎不会对原有的设定有什么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USSD 业务和短消息SM业务作为移动增值业务的两种业务,各有特色,可以互补。并且能够实现无缝整合应用。我公司的Attractor 移动增值业务综合平台系列产品中的短消息业务中心SMSC和USSDC业务中心就已经实现无缝整合的业务应用。

??USSD将现有的GSM移动通信网络作为一个透明的承载实体。移动运营商通过自行制定符合本地用户需求的USSD业务。USSD业务可以方便地为移动用户提供数据业务,而增加新的业务或对已有业务进行修改时会显得非常方便,保持了原有系统的稳定性。
2、GSM string(不清楚楼主的意思)
3、FDN SDN
ADN        Abbreviated dialing number
FDN        Fixed dialer number
BDN        Barred dialing numbers
LND        Last number dialed
SDN        Service dialing number

FDN(固定拨号)
    固定拨号这个功能是为了在手机借给第三方的时候防止非授权使用的。即A用户把手机借给B用户,只限定B用户拨打A用户指定的号码,非指定的号码不能拨出,这个功能同时也适用于在集体条件下(比如放在集体宿舍充电)防止别人使用,而且不耽误来话,当启动固定拨号的时候,在电话簿里出现“FDN电话簿”。这时,你无法拨出FDN以外的电话号码。
    在启用(取消)这个功能和添加(更改、删除)FDN号码的时候需要用到PIN2
    固定拨号功能让您设置话机的使用限制,当您开启固定拨号功能后,您只可以拨打存储的固定拨号列表中的号码。固定号码表存放在SIM卡中。能否使用固定拨号功能取决于SIM卡类型以及网络商是否提供此功能。
设置固定拨号后:

1.只能呼叫已设置的固定拨号的号码(包括紧急号码)。
2.可以正常接听任意来电。
3.IE受FDN限制,不能成功登陆
4.SMS/MMS/Email受FDN限制,不能发送成功
5.USSD受FDN限制,不能呼叫成功
6.STK不受FDN限制,可正常使用
7.紧急号码不受FND限制,可正常呼叫
SDN(服务拨号号码)
这个功能是拨打预先储存在SIM卡上的号码,这个需要网络服务商的支持,网络服务商可能在你使用的SIM卡输入某些服务号码,比如紧急呼叫,电话查询台和语音信箱号码。只有在你的SIM卡支持SDN服务时才能使用这个功能。

网友:
LZ的问题.google一下,应该就有答案的

不知道是LZ懒,还是不知道这个方法

网友:
google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
我去查了,没查到才到这里问的。特别是那个GSM string.

网友:
GSM string估计就是申请ussd服务的string吧

楼主要学习的话还是去看标准吧, 3gpp、ETSI的网站上可以免费下载的

网友:
记得在0408里,自己找吧

网友:
刚在看这个 呵呵

SDN目录存储的号码是您的网络服务提供商预先提供的,它们将呼叫您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同意的服务,您不能对其进行编辑。您只能看到文字标题,不能看到号码。(需要网络和SIM卡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