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串口控制云台的问题,急

楼主:
    小弟想通过电脑上的串口控制云台,由于是笔记本,所以通过USB转232口,再接232转485口,然后通过双绞线连接到解码器上,但是向串口发送对应的协议数据,解码器无任何反应,也从网上下载了一些控制软件,但是仍然无法控制云台。解码器自检时云台有反应,现在怀疑问题有两个:
1、USB转232口兼容性不好,只能使用台式机上的串口
2、解码器的解码部分出现了问题

    我同时测量了232转485转换器的电压,485输出口D-和D+之间的电压总是4V,在232串口发送数据时也是4V,不知道是不是转换器出现了的问题。
    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帮下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万分感谢。

网友:
没人。。。郁闷了。。。

网友:
基本上电平转换问题,楼主还是先232转485看下,转了多了就乱了,呵呵!

网友:
我还是先找台有串口的电脑试试看吧。。。

网友A:
测电压难度太大,最好是逐级排查.

先测pc的串口,而后测232,最后测485,如果手头有简单的单片机串口测试器最好.

找到问题点才能解决

网友:
串口我用软件测过,确实是输出数据了,就是不知道通过285转换器后解码器是否收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压难度太大,最好是逐级排查.

先测pc的串口,而后测232,最后测485,如果手头有简单的单片机串口测试器最好.

找到问题点才能解决

有道理

网友:
这个貌似还是要驱动的吧,要不PC怎么知道你来的是什么啊?

网友:
串口的,就用PC上的串口调试工具就可以测试啊

网友:
主要思路还是分部测试,有示波器的话就直接看就可以了;没有的话先从232入手,用串口调试助手,检测数据,232没问题再检测485,485最好用示波器检测,或者采集一下发出来的数据(用单片机)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购买那种USB转485的转接头?这样可以排除一个故障点

网友:
市场上的USB转232/485/422,买三次才有一次是好的。

要买那种带驱动的。

你用你的笔记本+USB转232+485,连上另一台机的串口,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看两机有没有正确通讯。

先确定你的接口没有问题了,再进行下一步。

还有,先检查你的双绞线!

网友:
USB转串口的,要买好的,呵呵,二三十的不行的,用的片子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可以使用网转485服务器!1个网口转4~8个485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