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roteus仿真AT89C51的串口时,发送数据正常,可是怎么也接收不到数据吗,怎么回事!

楼主:
我使用串口虚拟软件虚拟了一对物理上连通的串口COM3, COM4,在Proteus里面的COMPIM里面使用的是COM3,在串口调试助手里面使用的是COM4.当单片机给PC的COM4发送数据时,串口调试助手上面正常接收并显示到接收文本框里。
但是,当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向Proteus里面的虚拟部分发送数据时,Proteus里面没有任何反应,我在Proteus里面使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当PC的串口调试助手向下发送数据时,示波器里面有波形的变化,单片机就是不做任何反应,这个是为什么呢!代码是Copy的网上的!

#include
#include "type_wb.h"
#include "hd44780.h"
#define   BUFFERLEGTH 10
//-----------------------------------------------------------------
void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COM_send(void);             //串口发送函数
char str[20]="hello\r\n";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Init_HD44780();
        LCD_puts( 0, 0, "ALL Init 1", 10 );
        for(i = 0;i < 10 ;i++)
        {
                   COM_send();        //首先发送一次数据作为测试用
        }

        while(1);
}

//-------------------------------------------------------------
//--------------------------------------------------------------------------------------------------
// 函数名称: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函数
// 函数功能: 在系统时钟为11.059MHZ时,设定串口波特率为9600bit/s
//             串口接收中断允许,发送中断禁止
//--------------------------------------------------------------------------------------------------
void UART_init()
{
                      //初始化串行口和波特率发生器
        SCON =0x50;           //选择串口工作方式1,打开接收允许
        TMOD =0x20;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TH1 =0xfA;            //实现波特率9600(系统时钟11.0592MHZ)
        PCON = 0x80;
        TR1 =1;               //启动定时器T1
        ET1 =0;
        ES=1;                 //允许串行口中断
        PS=1;                 //设计串行口中断优先级
        EA =1;                //单片机中断允许
}
//------------------------------------------------------------
void COM_send(void)
{
    unsigned char point = 0;
    for(point=0;point< 20;point++)       //连续发送二十位数据                                      //把缓存区的数据都发送到串口
           {
            SBUF=str[point];
            while(!TI);
            TI=0;
    }
}
//--------------------------------------------------------------
//--------------------------------------------------------------------------------------------------
// 函数名称: com_interrup()串口接收中断处理函数
// 函数功能: 接收包括起始位'S'在内的十位数据到数据缓冲区
//--------------------------------------------------------------------------------------------------
void com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
   unsigned char RECEIVR_buffer;
   if(RI)                                 //处理接收中断
   {
      RI=0;                                 //清除中断标志位
      RECEIVR_buffer=SBUF;             //接收串口数据
      LCD_puts( 1, 0, "data arrive", 11 );
      if (RECEIVR_buffer == 's')
      {
         SCON =0x40;     //接收不允许
         COM_send();     //发送数据
         SCON =0x50;     //接收允许
      }
    }
}

网友:
可能是COM口的问题吧

网友A:
已经自行解决,总结经验如下:如果是使用中断函数来处理中断任务,最好不要分配过多的任务,因为在处理任务的时候 数据可能已经来了,要保证每个数据都收到,就少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写代码。
其次,还是采用中断函数接收的比较好,这样的话,你可以在main的while(1)中处理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自行解决,总结经验如下:如果是使用中断函数来处理中断任务,最好不要分配过多的任务,因为在处理任务的时候 数据可能已经来了,要保证每个数据都收到,就少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写代码。其次,还是采用中断函数接 ...
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