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WinCE下视频播放上面的半透明的菜单式如何做的

楼主:
首先觉得用GDI不现实,因为视频的播放着的,下面的东西是可变的,半透不好做。

其次,用OpenGl ES?整个OpenGL的播放器也不简单,会很麻烦,虽然用OpenGl做半透简单

最后用OSD,这方面又和驱动关联太紧了,没有怎么看过。

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不会,顶一下!
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把控件做成透明色位图?!

网友:
这个是需要底层驱动来实现的,你的wince设备的cpu是什么芯片?
这种情况一般使用显示驱动的overlay来实现。

网友:
现在一般的嵌入式CPU都支持Overlay的,只是Overlay的驱动及应用不是很方便,大部分的原厂源码都不会支持的很好,必须要在实际项目中细调。

网友:
用的是s3c6410的芯片,本来用GDI做做半透,发现半透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也越来越复杂
还是看看Overlay那一块吧
谢谢大家了

网友:
Overlay,在TCPMP下的透明效果可以实现的.

网友:
很简单在画界面上面图片的时候使用半透明的图片call AlphaBlend()。
使用GDI,图像每在播放区域画完之后在重画一下界面上的图片就OK了。

网友:
call AlphaBlend()。
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

网友:
Overlay  有没有那位老大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最好事s3c6410的。

AlphaBlend实现透明没有用Overlay好,因为Overlay是纯硬件的实现,把显示分为几层
编程起来比较方便,设置一个寄存器就可以硬件实现层与层之间的透明效果

网友:
结贴  给分  虽然问题没有解决  但有了大体的思路

网友:
楼主jinlking,你的overlay问题解决了没有?要是解决了在这分享下经验嘛!

我把OVERLAY的驱动层如何被上层调用仔细看了一遍,不知应用如何调用第二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