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背景图片挡住了文字

楼主:
大家好,我使用函数ExtTextOut 输出文字,但是由于我的程序有一个全屏的背景图,所以加载图片后文字被遮挡住了。

我大概知道可能是透明、背景色之类的问题,但是改了参数效果依然不对,麻烦大家给指点下,最好能有个例子详细些,多谢啦

网友A:
等刷出背景之后再进行输出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刷出背景之后再进行输出文字。

是的,这是根本的原因

网友B:
加一个缓冲DC,画完背景之后在写字,之后一次性把缓冲DC的内容输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缓冲DC,画完背景之后在写字,之后一次性把缓冲DC的内容输出来

完全赞成,只是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理解。
这样还可以避免 图片闪烁或者刷屏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缓冲DC,画完背景之后在写字,之后一次性把缓冲DC的内容输出来

完全赞成,只是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理解。
这样还可以避免 图片闪烁或者刷屏现象。

非常好!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同上,混分的……

网友:
同上上,混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缓冲DC,画完背景之后在写字,之后一次性把缓冲DC的内容输出来

完全赞成,只是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理解。
这样还可以避免 图片闪烁或者刷屏现象。

哈哈,3楼正解,4楼非常感谢,说到点子上了,我刚刚接触WinCE,以前也没什么相关基础,我先自己查查资料看看,如果还不明白再来请教大家,谢啦,请继续关注本贴

网友:
友情帮顶,哪位大哥能把缓冲DC说的再细致些,有没有例子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604/15/61b95fdd-53d3-417c-bed2-3d6aea9cdfb1.html?seed=459527589&r=65083686#r_65083686

楼主记得给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