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6.0内存映射读文件速度慢,急!

楼主:
先讲讲5.0情况:

5.0内存映射读取文件,会有物理内存进行缓存,这样重复读取相同内容时直接从内存缓冲中取得,直到所有物理内存耗尽(low_memory情况),这时5.0会一次性全部自动释放所有物理内存,之后的文件读取又要从文件去取到内存了。这里的物理内存缓冲是所有物理内存(一般有30几 M)。

而6.0的情况是物理内存内存缓冲默认只有1 M,这样读取大量数据的时候的就会频繁在内存和SD卡之间取数,导致内存映射速度很慢。

各位高人是否有办法改变那默认的1 M缓冲区,能改的话该怎么改。直接由API可调还是能通过注册表修改。我想把那 1M  改成30M。
         先谢过!

网友:
没人高人指点吗?,,,讨论也行啊

网友:
没有做过,只能帮顶了。呵呵。

网友:
再顶顶,大家给提供点思路也好哇

网友:
这个缓冲机制由cachefilt.dll实现,它是一个Global的file system filter。
在CE6下,cache最小1M,最大128M,默认32M。
通过注册表System\\StorageManager\\CacheFilt\\CacheVMSize可以修改其大小,这个修改会影响整个文件系统。
个人认为你可以试试在CreateFile的时候指定FILE_FLAG_NO_BUFFERING,如果有此标志,则cachefilt会将此文件作为uncached处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帖,
我已经知道原因了,是因为 Wince 有个 Paging pool 机制,具体见: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09043.aspx
简单的说就是专门有块内存用来缓冲文件映射的数据,5.0默认不开启该Paging pool 机制,故可以缓冲到所有物理内存,而6.0为了安全性考虑将该缓冲大小默认设为1M,像5.0情况当读取大文件时很容易造成低内存情况(Low-memory),会导致系统不稳定。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貌似只有在定制内核时才能修改该缓冲大小,用户层代码(应用程序)无法修改,哎,买了的 PND都是6.0的,内核都已经烧好了,真是愁死了。不知道哪里有对应的注册表能改的。

网友A:
楼上 定制内核的时候 在哪修改这个缓冲大小?

网友B:
看样子有两个pool,你的文件是只读的还是可读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有两个pool,你的文件是只读的还是可读写的?

是有两个Pool,一个是代码pool,一个是普通内存映射 pool,
我的是普通的只读的大文件(一般300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 定制内核的时候 在哪修改这个缓冲大小?

BIB里能改,

网友:
在用户层代码本来可以通过 KernelIoControl() 来修改的,但是6.0为了还是为了增加安全性只有极少数的IOCTL_HAL_XXX 类型能在用户层调用成功,对 IOCTL_HAL_GET_POOL_PARAMETERS (就是用来改Paging pool 大小的)的调用肯定返回False.  哎,这下是寡妇死儿子---没指望了。不过驱动层的调用可以的,(6.0把驱动拿到内核去了,原来的device.exe变成了内核进程的一个device.Dll了)。

现在我在想能不能通过什么方法让内核模式来调用我的代码,这样就能调成功KernelIoControl()函数了。有没有什么系统回调之类的函数啊?
望高手指路。

网友B:
呵呵还需要OEM提供了IOCTL_HAL_GET_POOL_PARAMETERS才行,否则call这个IOCTL是没用的。

网友:
If the OAL does not implement this IOCTL, the kernel chooses suitable default setting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 定制内核的时候 在哪修改这个缓冲大小?

BIB里能改,

BSP的config.bib中。这几个变量是FIXUPVAR。
例如:
    kernel.dll:LoaderPoolTarget       00000000  01000000  FIXUPVAR ;Paging Pool Target Size
    kernel.dll:LoaderPoolMaximum      00000000  02000000  FIXUPVAR ;Paging Pool Maximum Size
    kernel.dll:FilePoolTarget         00000000  00C00000  FIXUPVAR ;File Pool Target Size
    kernel.dll:FilePoolMaximum        00000000  01000000  FIXUPVAR ;File Pool Maximum Siz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还需要OEM提供了IOCTL_HAL_GET_POOL_PARAMETERS才行,否则call这个IOCTL是没用的。

恩,是的。。

网友B:
上面说的那几个变量都是在代码中有默认值,可以被bib文件给改写掉。如果OEM没有指定,那么默认值是写死在代码里的:
LoaderPoolTarget, 3M
LoaderPoolMaximum,8M
FilePoolTarget,1M
FilePoolMaximum,10M

网友:
看来在内核已经固定死的情况下,只能将最后一线希望交给注册表了,看看注册表里面是否有相关的注册值能改的。

哎。。。我们在 CE6.0 上开发了个应用程序,光数据库就有好几百M,目前用内存映射来读取文件,原先的5.0根本不会有问题的,可是现在6.0上就不行了,由于那个缓冲小的原因,所以读数据很慢,已经到了卡的程度了。 现在貌似无头苍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的那几个变量都是在代码中有默认值,可以被bib文件给改写掉。如果OEM没有指定,那么默认值是写死在代码里的:
LoaderPoolTarget, 3M
LoaderPoolMaximum,8M
FilePoolTarget,1M
FilePoolMaximum,10M

恩,应该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几乎没有办法了。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