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DDK问题,初学级,顶者皆分】

楼主:
我用的VC 6.0 以前用的DDK是XP 2600,没什么问题。
某天系统重装,装好后拿以前运行正常的例子编译出现:Compiler version not supported by Windows DDK也就是
也就是VC 6不支持2600,我上网查了一下,看到很多高手说这两个确实不兼容。于是问题:

  为什么以前是正常的?这点很不解

  能否给个VC 6.0能用的DDK下载链接

网友:
既然以前可以用就按照以前的步骤重新把这两个软件装一次

网友:
以前都是可以的,看你这次安装是否OK

网友:
http://www.baidu.com/baidu?word=VC+6%2E0%E8%83%BD%E7%94%A8%E7%9A%84DDK&tn=360se_8_dg&ie=utf-8

帮顶下,MARK.

网友:
我用3790都可以呀,Windows 2003 DDK来的。Windows XP SP3,Visual C++ 6.0

网友:
~[img=http://forum.eeworld.net/PointForum/ui/scripts/eeworld/Plugin/001/face/85.gif,呵呵…

网友:
NND的,我把XP 2000 2003 NT几个DDK全装进去,然后在Directory里面把所有DDK路径都加上,没错误了~~~

汗呀~~

网友:
2600可以用VC6,可能与SP版本有关。我一般用DDK搭配VC6,WDK搭配VC8,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使用2005

网友:
VC6的编译器是比较老了,而且不标准,不推荐使用
其实楼主可以试试用WDK自带的build工具编译,即快又标准,而且还是微软推荐的方式

网友:
vc 6.0 和ddk 2600是可以一起使用的

网友:
vc6的补丁装了吗,s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