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时序图

楼主:
http://www.ec66.com/market/manual/OCMJ-D.pdf
在上面这个网址里,图片在第14页。抱歉了,我不知道怎么发图。
我不太清楚这种时序图的分析方法。其中两条或平行或相交的线,代表了什么呢?
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楼主,等下我帮你下吧

网友:
不知道你学过数字逻辑电路还有微机原理这两门课吗,学过的话应该懂看一点时序图了,时序图分析应该是由左到右,从上到下方向看,这种东西最好是多看下别人是怎么按照时序图写程序的,建议你去看看太阳人电子那款1602液晶的使用,简单易懂,也可以看看一些简单点的AD芯片的写法~

网友:
对照程序和时序图分析慢慢就有体会了

网友:
首先楼主说的LCD的资料,在13页有时序图,而 14页没有 ,那我就当13的图了

两条或平行或相交的线 代表数据有效; 既是数据线上有数据了。

另外那个RS RW CS的两条线; 只是说下RS 和RW CS在传输数据或指令时,需要从低拉高或从高拉低
即图中的LCD,需要RS的从低拉高(上升沿),而RW CS则需要从高拉低(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