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RIL的进来帮帮我!!!

楼主:
各位,
我的RIL跑起来后, 发送命令没有一个成功返回的,都是TIMEOUT了。
但是我没有加载RIL的时候,用一个应用程序直接往串口里写命令是有回应的。
RIL的串DCB和这个应用程序设置成一样的。
每条命令确定已经成功写进去了。
modem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主动上报都能收到,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没有上报了,也没见出什么错。

帮帮我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你的系统是什么?CE6.0?

网友:
wince6.0 新手,不懂这些,帮顶了。哈哈

网友:
应该有ril源码吧,查timeout的位置就能定位了吧

网友:
对,是CE6.0

TIMEOUT的位置,这个不管用,能找到的话,早就按这条线找到了。

网友:
能不能DEBUG?

网友:
你是说打TRACE吗?可以打。

网友:
两种方式:
直接看代码找TIMEOUT的出错原因;
调试信息,看每次的AT命令有没有传到串口驱动层。

网友:
Modem如果在没有串口数据互交一段时间之后,会进入省电的睡眠状态,因此不会给你上报一些基站或者小区信息什么的,你可以查阅你MODEM的AT文档看看怎么它设置为不进入休眠状态。

对于超时的错误,请按先后顺序检查一下:

首先检查串口的DCB设置是否正确。可以用超级终端先连通好设备,记录好正确的设置,然后再在comhand.cpp里将InitCommState函数中的DCB数据结构的成员设置好即可。
其次要调试自己的RIL层,必须针对自己的实际模块,估计楼主是拿了Enfora的模块过来进行调试,但是不能完全按照Enfora的模块逻辑来运行,请检查comhand.cpp文件中的CComHandle::WaitForRadioSignon函数是否被执行了,该函数会在等到MODEM的初始化信号到达之前把你的所有Command Pending,因此造成你所发送的Command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