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读CE镜像文件慢(S3C6410 )

楼主:
现制作一个从SD卡启动烧镜像的BootLoader, 启动后在从SD卡读镜像时发现特别慢,经查发现是在读镜像时要先检查S3C6410的Normal 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NORINTSTS)的Buffer Read Ready (STABUFRDRDY),等待置位后才能读取,代码如下:

int WaitForBufferReadReady(void)
{

        UINT32 uLoop=0;

        //RETAILMSG(1, (TEXT("WaitForBufferReadReady function called \n")));
                                                                                                // normal 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
        while (!(g_vpHSMMCReg->NORINTSTS & 0x20))   // this is the read buffer ready status bit
        {                                                                                        //
                uLoop++;
        }

        // ignore ready bit. because time out~!
        // it seemed that this issure was not resolved
        //
//         {
//                 if (uLoop%500000==0 && uLoop>0)
//                 {
//                         RETAILMSG(1, (TEXT("WaitForBufferReadReady return false \n")));
//                         return 0;
//                 }
//                 uLoop++;
//         }

        RETAILMSG(1, (TEXT("WaitForBufferReadReady function finished uLoop == %d  \n"), uLoop));
        return 1;
}

调试发现每读一个Sector 要循环250万次(上述代码中的uLoop打印为2246277)才能等到 寄存器置位。考虑花费的时间都是在等待寄存器置位,这个速度现在是没法用的。

拜请各位老大帮忙。

网友:
自己顶一下,要沉底了~

网友:
不懂哦, 等待高手

网友:
假如一定要着步骤,那么没办法了,只能干等,呵呵,不过楼主可以先跳出去搞其他的再回来这里。

网友:
怎么没有人呢,比较着急, 在线等

网友:
理论上不可能这样的,具体要看文档描述,这个位在什么情况下被设置

网友:
在SD中启动  挺有用深度的
顶!!!!

网友:
这个是很正常的等待,如果每次都在这个地方需要等待很久,说明你的 SD卡有问题。
另外,你可以将你的读写修改成多块连读的模式,那样速度就快了很多。

网友:
我现在写的sd卡启动,比nand慢3倍,楼主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同样6410.

网友:
这个帖子是帮朋友发的,他后来解决了。
他只告诉我和6410的SD控制器的某些寄存器的配置有关,这个帖子今天就先结了,顺着这个思路以后遇到时再深入研究吧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