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子程序的机器周期计算问题

楼主(2010-06-14):
延时子程序的机器周期计算问题
有2个延时的子程序
1.用for循环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100; i++)
{}
}
2.用while循环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i = 100;
while (i > 0)
{
i--;
}
}
这两个延时的机器周期怎么算的?转换成了怎么样的汇编指令?
void
延时
子程序

网友A:
KEIL下能设置生成汇编
或者进入仿真状态下都能看到相应的汇编指令

网友B:
在keil的仿真环境下能得到汇编

网友C:
如上,在仿真中自己看汇编去

网友D:
楼主用的多少的晶振,实测一下最好。用软件仿真一下也可以。没必要去算

网友E:
在要求严格的情况下,最好看编译器转成的汇编代码,然后计算其机器周期。

网友F:
挂上示波器实测最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