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应用程序非法退出导致PCI驱动引起计算机黑屏的问题求助

楼主:
名字有点复杂,不知道问题讲清楚没有

上层应用程序先设置等待事件,然后发起连续DMA,当一次DMA中断来之后,通过上层设置的事件来通知上层应用程序当前DMA已经完成,可以来搬移数据了
正常操作的时候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是当上层应用程序因为其他原因
不能正常关闭(其实如果能正常关闭,在正常关闭的时候,我做了停止DMA的动作的)
需要用编译器(VC2003.NET环境)强制退出或者用任务管理器强制退出的时候
就可能导致黑屏

个人分析可能两个原因造成,
第一就是未关闭DMA,DMA仍然再向缓冲区写数据,该缓冲区非法,于是就黑屏
第二就是一次事件尚未返回,上层应用程序就已经结束,事件其实已经被删除,但是之后DMA完成中断才来,这个时候DMA完成中断响应函数会设置该事件的句柄有效,而该句柄实际已经在编译器强制退出或者用任务管理器强制结束时候无效掉,从而非法访问内存中的未知空间,导致黑屏。

由于我的驱动在进入windows就自动为硬件分配了DMA的数据搬移空间,直到关闭windows才释放,所以第一个分析应该不是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该如何避免呢?
求助高手ing~

网友:
1。DMA 之前多次请求内存分配,均有效,再执行DMA;
2。如有可能,DMA的时间尽可能短,或者分几次进行。暂停期间截获是否有异常抛出。

网友:
请问如何截获异常抛出,谢谢!

网友:
这是我之前在DDK相关文档的时候看到的
请问这个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么?
http://www.cppblog.com/aurain/archive/2009/02/16/73913.html

驱动编程中使用结构化异常处理(SEH)
摘自《Windows驱动开发技术详解》
1. 机构化异常处理(try-except块)
2. 结构化异常处理(try-finally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