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程序自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9-06-08):
关于WINCE程序自启动的问题
我用VC编写了一个窗口程序,加载到内核自动运行。但是每次程序自动运行后都不被选定,即在WINCE状态栏上该程序显示不被选中。如此我就不能在这个窗口程序上进行操作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帮忙解答!
程序
问题
状态栏
WindowCE

网友A:
i guess...
LZ的程序不是最后一个被加载的,其它程序在LZ的程序后被加载,导致LZ的程序失去焦点

网友A:
同意楼主的分析,不过可以在桌面显示相当于PC中的TaskBar来做到吧

网友B:
91兄说的正确,我修改了延时启动程序之后问题解决了。
那请问如何让失去焦点的程序自动获得焦点呢?

网友C:
让它最后一个启动不就行了吗,推迟启动

网友D:
“让失去焦点的程序自动获得焦点”,如果真这样处理了,别的程序岂不是永远无法使用了?
真要这样处理,直接永远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