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是否可以得到串口通信地址的信息?

楼主(2009-03-21):
电路图中是否可以得到串口通信地址的信息?
去面试 要求给一个测控系统写个小程序 只给了一个电路图 而且给时文件没后缀 千辛万苦才知道是用DXP打开的
文件名称为GM-808 是一个 深圳杰曼 称重仪表
问各位大大 是否在GM808.sch文件中找到和串口通信相关的信息呢?
如果有,都是写在哪里的?
另 在C#中用什么实现通信?
下面是电路图的下载地址 存在纳米盘中了
通信
信息
下载地址
程序

网友A:
除非电路图中有特别说明,否则无法获得。
串口一般不需要特殊说明。你只需要关注如何在windows下用C#实现串口通讯即可。
既然对方没有给出握手或者具体的通讯协议,那说明他们不需要你实现具体的协议。
不过,面试需要写这个?

网友B:
好像不用管硬件连接 直接在pc中编程实现即可 她问你的这个 和电路图应该没关系 除非它给你通讯协议

网友C:
如果串口在MCU内部那就是对SFR编程,如果有RS232的专用芯片,可以从地址译码找到口地址.

网友D:
当然你要问他们要这个的说明书

网友E:
通讯协议和通讯地址在一般串行通讯(除I2C)在电路原理图中是看不到的

网友F:
我看了你的电路图,单片计算机的通讯口没有进行连接,是通过CD4051和外界联系?如果是,那就可以通过CD4051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