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可以找到SIM300的驱动?

楼主:
我打算做个系统,用WinCE+SIM300,但网上找不到SIM300的驱动,哪位兄台有它的驱动,给我发一份吧,多谢了!(meason_hu@163.com)

网友:
自己弄吧

网友:
SIM300是什么?

网友:
不是串口通信的?

网友:
这个SIM300应该是SIMCOM的一个GPRS模块吧?
这个是不需要驱动的,直接对串口操作。
你用WINCE+SIM300应该是用SIM300来支持WINCE登陆GPRS网络的吧?
这个只需要你用WINCE带的拨号就可以了,把SIM300当作一个拨号MODEM来使用。

网友:
就是串口驱动而已

用应用程序发送相关命令即可。

网友:
楼主这做系统的方法真是简单,哈哈。

网友:
原来SIM300不需要驱动,直接连上串口,然后发AT命令就行了。
谢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