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 MFC 解码疑问

楼主:
解压后,用 VS05打开 MFC_Decode.sln

1 编译 MFCLib
2 编译 MMFrameExtractLib
3 编译执行 MFC_DecodeDemo

我编译完后在我的6410开发板上无法解 MP4格式的电影,

哪位朋友在6410上编译了播放MP4,H.264等格的Demo程序,指点一下,看是我编译的问题,还是 开发板定制的问题!

怎么上传附件呀?

附件我上传到这里了
http://www.armce.com/bbs/thread-831-1-1.html

网友:
只和你程序有关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762944
下载试试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
你使用里面的编译?
我就是用的里面的DEMO程序

网友A:
我把MFC里的程序提取出来,不使用PB编译,自己建的工程序文件编译的

网友:
邦顶一下。我下一步可能也要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MFC里的程序提取出来,不使用PB编译,自己建的工程序文件编译的

MFC lib和demo可以拿出来的,但mfc driver不好拿的。

网友B:
不能解析MPEG4格式,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
1、确认你的Demo程序和你的系统(NK)是同一个BSP包里编出来的,因为三星在不同时期提供出来的BSP里面的MFC的驱动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了应用不能在所有的版本的BSP编出来的NK上通用。
2、估计楼主的Demo程序也应该是从三星提供的Demo程序那里来的,如果是的话,需要注意,三星给的Demo程序不是能解码所有类型MPEG4格式的影片。因为MPEG4格式下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小分类,而三星只实现了对其中一种小分支的解码。所以如果包里面有提供的测试影片,那么使用那些影片来测试,而不是自己在网上下载的影片。
3、文件后缀名.mp4并不一定等于MPEG4格式。

网友:
拿 MFCLib Lib 来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解析MPEG4格式,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
1、确认你的Demo程序和你的系统(NK)是同一个BSP包里编出来的,因为三星在不同时期提供出来的BSP里面的MFC的驱动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了应用不能在所有的版本的BSP编出来的NK上通用。
2、估计楼主的Demo程序也应该是从三星提供的Demo程序那里来的,如果是的话,需要注意,三星给的Demo程序不是能解码所有类型MPEG4格式的影片。因为MPEG4格式下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小分类,而三星只实现了对其中一种小分支的解码。所以如果包里面有提供的测试影片,那么使用那些影片来测试,而不是自己在网上下载的影片。
3、文件后缀名.mp4并不一定等于MPEG4格式。

le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