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关于interruptinitialize的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
我目前是在一个wince5.0平台上写个小驱动,需要在init里启用一个中断,于是就想到了interruptinitialize()这个函数。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原BSP里的某个驱动里使用这个函数调用就没有问题,并且能完成任务;但是我自己写的驱动,编译完成后就总是出现调用错误,出错信息如下:
MyDriver - DLL_PROCESS_ATTACH
MyDriver - DEM_Init
+OALIntrEnableIrqs(1, 0x8c9902c8)
+BSPIntrEnableIrq(-1)
MyDriver - ~ DEM_Init
---------------------------------------------
下面附上我在powerbutton驱动里init函数中的代码,在这里加载就可以。

HANDLE WINAPI PWR_Init(ULONG Identifier)
{
        HMODULE hmCore;

        // get pointers to APIs for shutting down the system -- this is only necessary if
        // we are concerned that somebody might sysgen a version of the OS that doesn't
        // contain the appropriate APIs.
        gpfnSetSystemPowerState = NULL;
        hmCore = (HMODULE) LoadLibrary(_T("coredll.dll"));
        if(hmCore == NULL)
                return NULL;
        gpfnSetSystemPowerState = (PFN_SetSystemPowerState) GetProcAddress(hmCore, _T("SetSystemPowerState"));
        FreeLibrary(hmCore);

        if (!PwrBtnSocInit(Identifier))
                goto InitFailed;

        g_hPwrBtn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g_hHTimer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added by me///////////////////////////////////////////

        g_hWaitAppCloseEvent = CreateEvent(NULL,FALSE,FALSE,PM_POWERBTN_WAIT_APP_CLOSE_EVENT);
        if(g_hPwrBtnEvent == NULL || g_hWaitAppCloseEvent == NULL)
                goto InitFailed;

        if (!(InterruptInitialize(g_oalSysInfo.pwrbtnInfo.dwSysIntr, g_hPwrBtnEvent, NULL, 0)))
        {
                DEBUGMSG(DBG_ATLAS_ZONE_INIT | DBG_ATLAS_ZONE_ERROR, (TEXT("PwrBUTTON INTR INIT Failed\r\n")));
                goto InitFailed;
        }

        if(g_hPwrBtnThread == NULL)
        {
                g_hPwrBtnThread = CreateThread(NULL, 0, (LPTHREAD_START_ROUTINE) PwrButtonIntrThread, NULL, 0, NULL);
                if ( g_hPwrBtnThread == NULL)
                {
                        DEBUGMSG(DBG_ATLAS_ZONE_INIT | DBG_ATLAS_ZONE_ERROR, (TEXT("Fatal Error!  Failed to create PwrButton threads.\r\n")));
                        goto InitFailed;
                }
        }

        //////////////////////////////////////....added by me.......................
        if (!(InterruptInitialize(SYSINTR_TIMER2, g_hHLTimerEvent, NULL, 0)))
        {
                RETAILMSG(1, (TEXT("SYSINTR_TIMER2 INTR INIT Failed\r\n")));
        }
        ////////////////////////////////////................end..................

        if (g_oalSysInfo.pwrbtnInfo.bCloseWmpOnSleep)
        {
                if (NULL == g_hCloseWmpEvent)
                {
                        g_hCloseWmpEvent = CreateEvent(NULL,FALSE,FALSE,PM_POWERBTN_CLOSE_WMPLAYER_EVENT);
                }
                if (NULL == g_hCloseWmpThread)
                {
                        g_hCloseWmpThread = CreateThread(NULL, 0, (LPTHREAD_START_ROUTINE) CloseWmpThread, NULL, 0, NULL);
                }
                if (NULL == g_hCloseWmpEvent || NULL == g_hCloseWmpThread)
                {
                        DEBUGMSG(DBG_ATLAS_ZONE_INIT | DBG_ATLAS_ZONE_ERROR, (TEXT("Fatal Error!  Failed to create CloseWmpThread! r\n")));
                        goto InitFailed;
                }
        }

        //create _T("SHARE_POWER_NOTIFY_EVENT") event, if sleep event come from extern force, will skip this time pwr
        ghevNotify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PM_POWER_NOTIFY_EVENT);
        if(ghevNotifyEvent == NULL)
        {
                RETAILMSG(1,(TEXT("PWR_Init:: create ghevNotifyEvent failure\r\n")));
        }

        if ( !CeSetThreadPriority(g_hPwrBtnThread, ATLAS_THRDPRI_POWER))
        {
                DEBUGMSG(DBG_ATLAS_ZONE_INIT | DBG_ATLAS_ZONE_ERROR, (TEXT("Power Button ERROR: CeSetThreadPriority ERROR:%d\n"), GetLastError()));
                goto InitFailed;
        }

        DEBUGMSG(DBG_ATLAS_ZONE_INIT, (TEXT("-PwrButton PWR Init\r\n")));
        return g_hPwrBtnThread;

InitFailed:

        PWR_Deinit(0);

        return NULL;
}
--------------------------------------------
当加上红色的代码时就会出错,当然,我已经将SYSINTR_TIMER2和IRQ_TIMER2在[BSP]\kernel\oal\intr.c文件中的BSPIntrInit里静态连接上了。
这个事情困扰了好几天,还是没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A:
g_hHTimer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InterruptInitialize(SYSINTR_TIMER2, g_hHLTimerEvent, NULL, 0)

是不是多打了一個 L??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B:
LZ,你的这个g_hHTimerEvent在哪儿使用的呢?该不会是在PwrButtonIntrThread线程里WaitForSingleObject的吧?
如果是的话那InterruptInitialize肯定会失败了~

在InterruptInitialize之前,不能使用即将关联的事件!

网友:
把下面调个位置看看
//////////////////////////////////////....added by me.......................
if (!(InterruptInitialize(SYSINTR_TIMER2, g_hHLTimerEvent, NULL, 0)))
{
RETAILMSG(1, (TEXT("SYSINTR_TIMER2 INTR INIT Failed\r\n")));
}
////////////////////////////////////................end..................

if(g_hPwrBtnThread == NULL)
{
g_hPwrBtnThread = CreateThread(NULL, 0, (LPTHREAD_START_ROUTINE) PwrButtonIntrThread, NULL, 0, NULL);
if ( g_hPwrBtnThread == NULL)
{
DEBUGMSG(DBG_ATLAS_ZONE_INIT | DBG_ATLAS_ZONE_ERROR, (TEXT("Fatal Error!  Failed to create PwrButton threads.\r\n")));
goto InitFailed;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g_hHTimer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InterruptInitialize(SYSINTR_TIMER2, g_hHLTimerEvent, NULL, 0)

是不是多打了一個 L??

Paul, Chao @ Techware

要不然是多了L要不然是g_hHLTimerEvent没定义。。瀑布汗。。

网友:
哦,谢谢大家的帮忙,那个L不是多的,是我不小心没改掉,贴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的这个g_hHTimerEvent在哪儿使用的呢?该不会是在PwrButtonIntrThread线程里WaitForSingleObject的吧?
如果是的话那InterruptInitialize肯定会失败了~

在InterruptInitialize之前,不能使用即将关联的事件!

请放心,这个驱动我编译是通过的,而且我的第2个timer也已经很正常的打开和关闭。
现在的问题是我自己写的一个驱动里,init函数中如果用这个代码,编译也可以通过,就是返回-1。
下面是我的init函数中的代码,虽然我觉得很简单,但是调用就是出错。郁闷之极。
---------------------------------------------------------------------
DWORD DEM_Init( LPCTSTR pContext, LPCVOID lpvBusContext)
{
        OutputDebugString(L"MyDriver - DEM_Init - Context: ");
        OutputDebugString(pContext);
        OutputDebugString(L"\n");

        g_hHTimer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added by me///

        if (!(InterruptInitialize(SYSINTR_TIMER2, g_hHTimerEvent, NULL, 0)))
        {
                OutputDebugString((L"SYSINTR_TIMER2 INIT Failed\r\n"));
        }
        OutputDebugString(L"MyDriver - ~ DEM_Init\n");
        return 0x1234;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下面调个位置看看
//////////////////////////////////////....added by me.......................
if (!(InterruptInitialize(SYSINTR_TIMER2, g_hHLTimerEvent, NULL, 0)))
{
RETAILMSG(1, (TEXT("SYSINTR_TIMER2 INTR INIT Failed\r\n")));
}
////////////////////////////////////................end..................

if(g_hPwrBtnThread == NULL)
{
g_hPwrBtnThread = CreateThread(NULL, 0, (LPTHREAD_…

这个貌似没有什么关系吧。
我理解的是,interruptinitialize的功能是启动一个中断,并且关联一个event。这个我也实验过,如果调用成功,在函数UINT32 BSPIntrEnableIrq(UINT32 irq)那里加上一个case选项,比如我这里是处理 IRQ_TIMER2,就可以加上这个来初始化。
    case IRQ_TIMER2:
            RETAILMSG(1, (TEXT("@@@@@@@@@@  timer2 enable @@@@@@@@@@@@@@@@@@@@\r\n")));
        TIMER_LATCH = 1;
            TIMER_MATCH_2 =TIMER_LATCHED_LO +1000*g_oalTimer.countsPerSysTick;//added by hl
        TIMER_INT_EN = 0x4;
        INT_RISC_MASK |= INT_MASK_OST2;
        break;
-----------------------------------------------------------------------------------------------
这个我已经做过验证了,改过之后,编译烧写内核,这个打印信息就可以出来,timer就已经启动起来了。

网友C:
错误信息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误信息是什么啊?

MyDriver - DLL_PROCESS_ATTACH
MyDriver - DEM_Init
+OALIntrEnableIrqs(1, 0x8c9902c8)
+BSPIntrEnableIrq(-1)
MyDriver - ~ DEM_Init
----------------------------------
上面这个就是串口出来的错误信息,interruptinitialize调用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在调用BSPIntrEnableIrq是传输的数据是错误的。
这个信息对应的驱动程序是6楼给出来的那段代码。

网友A:
1. 在 %_TARGETPLATROOT%\src\kernel\oal\intr.c BSPIntrInit() 中加入
  OALIntrStaticTranslate(SYSINTR_TIMER2, IRQ_TIMER2);

2. 用
dwIRQ = IRQ_TIMER2;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dwIRQ, sizeof(dwIRQ), &dwSysIntr, sizeof(dwSysIntr), NULL)
去取得 dwSysIntr, 再 InterruptInitialize(dwSysIntr, g_hHLTimerEvent, NULL, 0)

這 2 個方法皆是令 kernel 將 SysIntr 與 Irq 產生對應關係, 可擇一使用.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在 %_TARGETPLATROOT%\src\kernel\oal\intr.c BSPIntrInit() 中加入
OALIntrStaticTranslate(SYSINTR_TIMER2, IRQ_TIMER2);

2. 用
dwIRQ = IRQ_TIMER2;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dwIRQ, sizeof(dwIRQ), &dwSysIntr, sizeof(dwSysIntr), NULL)
去取得 dwSysIntr, 再 InterruptInitialize(dwSysIntr, g_hHLTimerEvent, NULL, 0)

這 2 個方法皆是令 kernel 將 SysIntr 與 Irq 產生對應關係…

这个我已经加如果了。
并且我在powerbutton里的修改之后的驱动,编译之后也可以实现我的功能。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当我用自己写的那个驱动来interruptinitialize这个SYSTEM_TIMER2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非常感谢!第二种方法我还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 在 %_TARGETPLATROOT%\src\kernel\oal\intr.c BSPIntrInit() 中加入
OALIntrStaticTranslate(SYSINTR_TIMER2, IRQ_TIMER2);

2. 用
dwIRQ = IRQ_TIMER2;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dwIRQ, sizeof(dwIRQ), &dwSysIntr, sizeof(dwSysIntr), NULL)
去取得 dwSysIntr, 再 InterruptInitialize(dwSysIntr, g_hHLTimerEvent, NULL, 0)

這 2 個方法皆是令 kernel…

第2种方法貌似是动态申请,第1种方法是静态申请SYSTEM_XXX号。我现在用的BSP,他们的手册里说如果是自己来添加中断处理的话,最好使用静态申请。
动态申请,我的BSP建议使用的函数是
DWORD irq, sysIntr;
sysIntr = OALIntrRequestSysIntr(1, &irq, OAL_INTR_TRANSLATE);

网友: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dwPhoneInterruptIrqID, sizeof(DWORD), &(g_dwSpeakerSwitch), sizeof(DWORD), NULL))
        {
                 // invalid SDIO SYSINTR value!
                 RETAILMSG(1, (TEXT("Error obtaining MMC CD SYSINTR value!\n")));
                 g_dwSpeakerSwitch = SYSINTR_UNDEFINED;
                 return ERROR_INVALID_DATA;
        }

        if(!InterruptInitialize(g_dwSpeakerSwitch, g_SpeakerSwitchEvent, NULL, 0))
        {
                RETAILMSG( 1,( TEXT("AMPSwitchInit: InterruptInitialize ERROR!\r\n")));
                return FALSE;
        }

这是一段动态申请中断和初始化的代码,建议用动态,这样不会牵一发动全身,你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我已经加如果了。
并且我在powerbutton里的修改之后的驱动,编译之后也可以实现我的功能。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当我用自己写的那个驱动来interruptinitialize这个SYSTEM_TIMER2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非常感谢!第二种方法我还没有试过.

楼主是不是已经在powerbutton中使用了SYSTEM_TIMER2,并且启动时已经加载了该驱动?
如果该驱动已经工作,那你在自己的驱动中再用InterruptInitialize是会出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已经加如果了。
并且我在powerbutton里的修改之后的驱动,编译之后也可以实现我的功能。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当我用自己写的那个驱动来interruptinitialize这个SYSTEM_TIMER2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非常感谢!第二种方法我还没有试过.

楼主是不是已经在powerbutton中使用了SYSTEM_TIMER2,并且启动时已经加载了该驱动?
如果该驱动已经工作,那你在自己的驱动中再用InterruptInitialize是会出错的。

这个我已经将powerbutton卸载了!之后再加的自己编译的驱动。并且改过的powerbutton的驱动卸载后重新加载也没有问题。

网友:
在CSND的搜索中找到一篇帖子,他的问题是中断号太大了,改了之后就好了。
我也将SYSTEM_TIMER2减10,在原来的基础上。然后加载后成功了!郁闷!
现在问题又出来了,为什么在powerbutton里加载没有问题,那里就不存在大于64的限制还是?!

网友:
这个问题暂时先告一段落吧,因为我大概找到了解决办法,而出现的这个问题可能和BSP相关。
因为我用platform builder建立一个驱动工程的时候,工程目录是放置在 X:\WINCE500\PBWorkspaces\[PROJECT]\MYDriver,结果编译的时候不是缺少头文件,就是找不到库文件。
后来我将建立的工程目录移动到 X:\WINCE500\PLATFORM\[BSP FOLDER]\DRIVERS\MYDriver;之后再编译就什么问题也没有,而且将之前添加的头文件,库的路径全部删除,也可以编译通过。这样的话,以后我如果想编写驱动程序,就在这个目录下建立工程就可以了。

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后来在驱动程序里我把SYSINTR_TIMER2打印出来了,结果发现数值是远小于期望的值得,后来查到原来编译的时候 _WINCEOSVER这个变量没有申明,如果不申明的话,
#if (_WINCEOSVER >= 500)
#define SYSINTR_TN2X0A_OEM_0        (SYSINTR_FIRMWARE+55)
#else
#define SYSINTR_TN2X0A_OEM_0        (SYSINTR_FIRMWARE+23)
#endif
---------------------------------------------------------------
但是为什么没有用这个环境变量,我也不太清楚。因为调用 Build OS->Open Release Directory进入command终端,这些环境变量都有,但就是编译的时候没有加载,如果在错误的目录下。搞了一大圈,微软的文档也看了不少,还是有很多不太明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