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实现启动另一个exe程序

楼主:
关于如何实现启动另一个exe程序

想用c++实现做一个程序,这个程序来启动另一个exe文件.
请问怎么实现

网友:
PROCESS_INFORMATION processinfo;

  if(!CreateProces(g_strGpsExePath,NULL,NULL,NULL,FALSE,CREATE_SUSPENDED,NULL,NULL,NULL,&processinfo))
{
    RETAILMSG(1, (TEXT("CreateProcess::Gps.Exe----failed.\r\n")));
}

if(!ResumeThread(processinfo.hThread))
{
                        RETAILMSG(1, (TEXT("ResumeThread::Gps.Exe----failed.\r\n")));
}

//g_strGpsExePath-----exe的路径字符串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SHELLEXECUTEINFO info;

info.cbSize = sizeof(info);
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info.lpVerb = NULL;
info.lpFile = TEXT("MyApp.exe");
info.lpParameters = NULL;
info.lpDirectory = NULL;
info.nShow = SW_SHOW;
info.hInstApp = NULL;

ShellExecuteEx( &inf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