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数码相框具体方案,大家帮帮忙

楼主: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比赛,题目内容如下:
设计一个数码相框具体方案,详细参数如下:

1.        屏幕尺寸: 8.9英寸
2.        屏幕特性: 1024×600,A+级防划伤特丽屏
3.        容量: 8G
4.        视频功能: 支持1920×1080分辨率影片播放,支持rm/rmvb/avi/mp4/vob/dat等
5.        音频功能: 立体声音箱,可播放mp3/wma
6.        支持存储介质: 支持SD卡,U盘,最大32G扩展
7.        接口: 支持电影的高清输出

其他参数:
1.        电源: 内置4000mAh锂电池
2.        规格: 17mm超薄机身
3.        其他性能: TXT电子书阅读; 可定制开机动画、桌面背景和独立文件夹模块; 智能记忆功能,重新开机后可迅速回到关机时的文件夹

因为我没有设计此内东东,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写,是不是要设计选择什么CPU之内的,还有其它硬件,软件啊,各位能不能给个设计纲要啊,如果是要选择CPU的话,就这个东东要选个什么CPU还有其它相关硬件呢,各位大哥帮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在嵌入式操作系统上做吧?假如是跑裸机,实现这些功能,假如没有现成的开发板及其代码,估计不是一两天能搞定的事了。

假如是在wince之类的 操作系统上面做。一般的2440开发板之类的,还好。改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可这是要写一个方案啊,我不知道要怎么写,怎么设计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