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问题:RS232和RS485转换

楼主:
  下位机通过RS485向上位机发送数据,中间通过第三方的RS232-485转换器(购买的,型号HXSP-2108C)后,再通过USB转232接到PC端,再通过串口测试软件COMMASTER进行上位机和下位机的数据通讯。
  但是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下位机在想上位机发送数据的时候,上位机是能收到数据的,在与芯片连接的RS485上的DI口能采集到数据的电平变化(用逻辑分析仪)。但上位机往下位机发送数据的时候,下位机收不到数据,而且在采样和下位机芯片相连接的RS485的DO口,采集不到电平的变化(用逻辑分析仪)。
  实在弄不懂这是为什么,希望这方面的强人能给与指点,谢谢

网友:
自己顶起来先

网友:
把USB转232这个转换器的2,3脚(RX,TX)短接起来,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这个转换器是不是好的?

网友:
好的,USB转232 没有问题 试过!

网友:
简单的数据流向就是: 下位机---》485----》485转232装置(购买的转换器HXSP-2108C) -----》232-TO-USB---》  到串口调试助手(COMMASTER) 能正常收 到数据。
当数据反向的时候:串口调试助手(COMMASTER)----》USB-TO-232---->232转485----》485----》下位机;485上收不到数据,DO端的波形也采样不到,一直为高。

其中,485发送时使能端置高电平,,接收时候 使能端置低电平。

网友:
LZ要不看看有没有方向?

或者相应的485控制全能控制啥的

另外,USB转232的芯片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的

说是有一些不太稳定啥的

网友:
USB转232线是买的啊,我用来和232通讯时很稳定的。什么叫485控制全能控制?

网友:
那就是232转485时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不过232转485 是买的别人的现成模块,难道每个厂家生产地东西,都具有自己的一套协议,只能和自己的模块通讯和进行转换吗?
  我又试过了另外一个厂家的模块,,将两个232转485对接,,通过USB转232 连接2台电脑,,收发数据都正常。
但是一连接自己的板子上的时候,就只有下位机往上位机发送是正常的,,上位机往下位机发送就会出现问题(上位机发送的数据,下位机再回发是一些固定的数字,而且是错误的)。

网友:
直接测232转485 的DO脚,是不是232转485 --->   线路板485IC 这一段线连接不好

网友:
嗯 但是在连接两台电脑通讯时数据收发正常  用逻辑分析仪侧过DO引脚  采样不到数据,,不知道是不是我采样没弄好

网友:
顶起,我也有同样的困扰

网友:
楼上的兄弟,怎么联系啊,一起研究一下哦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485是不是传输的距离比232远?

网友:
232转485,这个再说的详细些,232这端是有信号的么?转换到485时是否还要有一个enable的引脚需要转换,我的232转485元件在232端有一个引脚,当接受时为低,传输时要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