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rectshow 内存泄露

楼主:
  void Mp3Player::Play()
{
        CoCreateInstance(CLSID_FilterGraph, NULL, CLSCTX_INPROC, IID_IGraphBuilder, (void **)&m_pGraph);
        m_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Control, (void **)&m_pMediaControl);
        m_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EventEx, (void **)&m_pIMediaEvent);

        m_pGraph->RenderFile(fileName, NULL);
        m_pIMediaEvent->WaitForCompletion(INFINITE,&evCode);
        // 播放完毕,释放资源
        m_pMediaControl->Stop();

        SAFERELEASE(m_pGraph)
        SAFERELEASE(m_pMediaControl)
        SAFERELEASE(m_pIMediaEvent)
}

  如上代码,初始化com库是在另外地方(构造函数里面),卸载则是在析构函数里。现在多次调用play方法,有很严重的内存泄露。用测试用例测试的时候,每调用一百次,内存减少几十到100多K。求ds方面的高人指点,万分感谢,分不多,这是全部分了,如果能解决问题,以后一定送分

网友:
  调试的时候发现每次播放都会创建3个线程,完毕线程会退出。不知道内存泄露是否与创建线程有关,以前频繁的创建线程(创建的只是空线程,无任何执行代码)内存也会泄露,大小跟这差不多。

网友A:
建议LZ进行疲劳测试,看看会不会因为内存不足而出错.
如果是内存泄露,肯定会出错的.如果只是产生了内存碎片,则不会出错.

建议代码修改为:
void Mp3Player::Play()
{
CoCreateInstance(CLSID_FilterGraph, NULL, CLSCTX_INPROC, IID_IGraphBuilder, (void **)&m_pGraph);
m_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Control, (void **)&m_pMediaControl);
m_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EventEx, (void **)&m_pIMediaEvent);

...

SAFERELEASE(m_pIMediaEvent)
SAFERELEASE(m_pMediaControl)
SAFERELEASE(m_pGraph)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LZ进行疲劳测试,看看会不会因为内存不足而出错.
如果是内存泄露,肯定会出错的.如果只是产生了内存碎片,则不会出错.

建议代码修改为:
void Mp3Player::Play()
{
CoCreateInstance(CLSID_FilterGraph, NULL, CLSCTX_INPROC, IID_IGraphBuilder, (void **)&m_pGraph);
m_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Control, (void **)&m_pMediaControl);
m_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EventEx, (void **)&m_pIMediaEvent);

...

SAFERELEASE(m_pIMediaEvent)
SAFERELEASE(m_pMediaControl)
SAFERELEASE(m_pGraph)

}

这个也测试过了,单是创建组件,然后马上释放,没有做任何操作,内存也还是不断减少。很奇怪

网友:
申请内存,再释放,有泄漏时正常的啊

网友:
有泄漏怎么会是正常的呢?

网友:
一般new/delete都会产生内存碎片的

网友:
哦,我理解泄漏不是碎片。不知道楼主是否能确认是泄漏还是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