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如何实现鼠标拖拽移动无标题窗口

楼主:
WinCE 如何实现鼠标拖拽移动无标题窗口
在Windows下在子窗口的LbuttonDown处理函数下
SendMessage(this->m_hWnd,WM_SYSCOMMAND,SC_MOVE|HTCAPTION,0)
就可以了,可在CE下不行,请问用类似的方法应该怎么做
该发什么消息啊 谢谢

网友:
LbuttonDown + MouseMove 不行么

网友:
我想用类似这种方法来实现,因为这个比较简单。
SendMessage(this->m_hWnd,WM_SYSCOMMAND,SC_MOVE|HTCAPTION,0)

网友:
帮帮忙吧

网友:
还是建议LZ在OnMouseMove里面处理,CE和WIN32有很多API不同的,能找到解决办法就好,何必钻进死胡同呢,呵呵

网友:
可是WinCE是支持拖动窗口的啊,他的拖动窗口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可是WinCE是支持拖动窗口的啊,他的拖动窗口是怎么实现的呢?
鼠标点中窗口的标题栏时发送的是什么消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WinCE是支持拖动窗口的啊,他的拖动窗口是怎么实现的呢?
鼠标点中窗口的标题栏时发送的是什么消息啊?

消息:WM_LButtonDown -> WM_MouseMove -> WM_LButtonUp

在WM_LButtonDown消息处理中设置拖动标志,在WM_MouseMove消息处理中根据坐标信息设定窗口位置,在WM_LButtonUp消息处理中重置拖动标志

网友:
还不如去MS网站论坛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