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9315GPIO驱动在wince启动时已经被加载,但是后来却没有反应

楼主:
EP9315GPIO驱动在wince启动时已经被加载时,但是当系统启动后,输入信号是却没有反应,在超级终端上却没有反应!我设置的是高电平触发!

网友:
引用楼主 cjdxling 的回复:
EP9315GPIO驱动在wince启动时已经被加载时,但是当系统启动后,输入信号是却没有反应,在超级终端上却没有反应!我设置的是高电平触发!

看了好一会都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自己猜你说的是系统启动输入信号是高没有反应吧,查查你的相关寄存器是不是配置成中断模式的

网友:
驱动的各寄存器有没有设置好?有没有被其它驱动改掉?

网友:
正与Veabol所说,我通过调试发现,的确是在wince系统启动后被其它程序修改了。因为我自己在wince 启动后,通上层程序来配置一下各寄存器,发现驱动现在完全是正常。

网友:
谁动了这个IO呢?
搜索一下代码看看,可能有别的驱动会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