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40Camera接口的摄像头应用程序怎么写?就像三星SM ...

楼主(2009-03-13):
请问2440Camera接口的摄像头应用程序怎么写?就像三星SMDK2440提供的CamTest.exe一样
如题,我的摄像头是camera接口的,想写一个像三星SMDK2440提供的CamTest.exe一样的应用程序,一点思路没有,请教大家了。
是不是需要用SMDK2440A\Src\Drivers\camera文件下的程序啊?
谢谢大家了!~
摄像头
三星
应用程序
camera
接口

网友A:
这个有例子的啊,在www.pudn.com有,去下吧。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像调用一般的流驱动一样:打开驱动,然后用deviceiocontrol根据传进来的控制字,来控制数据输出,最后关闭驱动.

网友C:
找过没找到啊,g-man给我指条明路吧~thanks~

网友D:
摄像头的应用程序分为两种
基于DShow 和 流式驱动的IOControl
本质上其实一样,只不过DShow在标准的流式驱动上面又封装了一层,形成COM

网友E:
流驱动还是了解的,你最简单的方法可以这样,先写个驱动,再写个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