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中断的问题的怪现象

楼主:
在程序中遇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示例如下:

EX0=0;//关外部中断
Function();//所调用函数
EX1=1;//开外部中断
这样写程序运行正常,用示波器观察中断脚 低的时候能高起来

但若把EX0=0;EX0=1;放到函数里边去,即:
Function()//所调用函数
EX0=0;//关外部中断
XXX;//程序代码
EX1=1;//开外部中断
中断脚就不能高起来了,不知有谁遇到过类似的现象没有

网友:
看来都不曾碰到过啊。呵呵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是自己的低级失误造成的!!!
Function()//所调用函数
{
EX0=0;//关外部中断
XXX;//程序代码
EX1=1;//开外部中断
}

EX1=1;//开外部中断
应该为EX0=1;//开外部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是自己的低级失误造成的!!!
Function()//所调用函数
{
EX0=0;//关外部中断
XXX;//程序代码
EX1=1;//开外部中断
}

EX1=1;//开外部中断
应该为EX0=1;//开外部中断

哈哈,每个人都要小心,恭喜
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