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播放FLASH出现异常!

楼主:
异常如下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77e0172(pth=8436d6c0), Proc-Id=074e008a(pprc=83c5f7b4) 'iesample.exe', VM-active=074e008a(pprc=83c5f7b4) 'iesample.exe'
PC=424072b4(flashlite_wince.dll+0x001172b4) RA=007aa4e8(???+0x007aa4e8) SP=024ef9ec, BVA=0000000c

用IE打开,10秒钟左右之后就会跳出异常

网友:
打了2009的补丁,和2010年1-5月的所有补丁,之后,无论怎么编译,都不能打开swf文件了。

另外一台没有打补丁的机器就没有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啊,谢谢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后来就只升级到R3。后面的补丁都没打。

网友:
引用楼主 so927 的回复:
异常如下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77e0172(pth=8436d6c0), Proc-Id=074e008a(pprc=83c5f7b4) 'iesample.exe', VM-active=074e008a(pprc=83c5f7b4) 'iesample.exe'
PC=424072b4(flashlite_wince.dll+……

这个异常的大多数情况是指针没有用对
楼主多查查指针是不是用错了吧

网友:
这个是IESAMPLE的错误
我没有更改过啊,是不是需要重新改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