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驱动里面读取信息

楼主:
我参照WinCE驱动的写法,写了一个驱动,

通过程序也可以成功调用驱动,现在我想知道如何能在驱动里面读取程序发送过来的信息(writefile发送过来的),驱动里面应该是在这里来实现的吧
DWORD ABC_Write(DWORD hOpenContext, LPCVOID pBuffer, DWORD Count)
{

return 0;
}

我发送的信息是0~9之间的数字。是不是通过pBuffer取得?如果是,怎样取得?谢谢。

网友:
哈哈,总算恢复了。我来抢分。
pBuffer就是指向送进来的参数或者缓冲区的头指针,Count该缓冲区的长度。

/*in app*/
char Buffer[BUFFSIZE];
memcpy(Buffer,"Test",4);
WriteFile(hFile,Buffer,BUFFSIZE,&dwWritenSize,NULL);

/*in driver*/
for( i = 0 ; i< Count)
{
  RETAILMSG (1, (TEXT("%c\r\n"), *((char *)pBuffer+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