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Studio2.6编写的USB驱动,读写数据蓝屏问题

楼主:
使用DriveStudio2.6编写的USB驱动,可以打开设备,也可以打开要读写数据的端点,但是在写数据或读数据的时候就蓝屏,蓝屏提示如下:

stop:0x0000008E(0xc0000005,0xF7ADE28E,0xA8EC259C,0x00000000)

USBPORT.sys -Address F7ADE28E,base at F7ACA000,Datestamp 45ca421

编写的是飞利浦的PDIUSBD12的驱动,编写的驱动文件名为D12TEST.sys

哪位前辈能指导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
把Dump分析下看看错在哪一行?

网友:
根据我的估计,可能是缓冲区的大小问题

网友:
编程没有不调试的,DriveStudio附带的SoftICE调试驱动程序很方便,先确定具体出错的代码,查看相关数据,根据调用堆栈可以找出程序是哪里执行过来的,再分析原因。

网友:
看看, 这个原因不好找。

网友:
我不是专业做驱动的,不会调试,我看了下缓冲区的设置,没有什么问题,都是DriverStudio生成的,没有做什么修改!

很是郁闷呀,该怎么解决?

网友:
忘了结贴了,不好意思

网友:
我的电脑也蓝屏了,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