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从NAND启动,复制到SDRAM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我发现在2440init.s里面复制NAND到SDRAM是用 CopyProgramFromNand()如下:

        [ [color=#FF0000]{TRUE}
nand_boot_beg
        bl CopyProgramFromNand[/color]
        |
        mov        r5, #NFCONF
        ;set timing value
        ldr        r0,        =(7<<12)|(7<<8)|(7<<4)
        str        r0,        [r5]
        ;enable control
        ldr        r0, =(0<<13)|(0<<12)|(0<<10)|(0<<9)|(0<<8)|(1<<6)|(1<<5)|(1<<4)|(1<<1)|(1<<0)
        str        r0, [r5, #4]

        bl        ReadNandID
        mov        r6, #0
        ldr        r0, =0xec73
        cmp        r5,        r0
        beq        %F1
        ldr        r0, =0xec75
        cmp        r5, r0
        beq        %F1
        mov        r6, #1
1
        bl        ReadNandStatus

        mov        r8, #0
        ldr        r9, =ResetEntry
2
        ands        r0, r8, #0x1f
        bne                %F3
        mov                r0, r8
        bl                CheckBadBlk
        cmp                r0, #0
        addne        r8, r8, #32
        bne                %F4
3
        mov        r0, r8
        mov        r1, r9
        bl        ReadNandPage
        add        r9, r9, #512
        add        r8, r8, #1
4
        cmp        r8, #5120
        bcc        %B2

        mov        r5, #NFCONF                        ;DsNandFlash
        ldr        r0, [r5, #4]
        bic r0, r0, #1
        str        r0, [r5, #4]
        ]
        ldr        pc, =copy_proc_beg

但是网上的分析都是删掉条件判断与bl CopyProgramFromNand,直接用后面的汇编操作,请问他们有不同吗?

网友:
上边代码是CopyProgramFromNand()函数的内容?
通常是在C语言中进行COPY。

网友:
nand_boot_beg
[ {TRUE}
        bl CopyProgramFromNand
它一开始就有一个判断,而且默认为真{TRUE},也就是说程序会跳进C来执行COPY,但是网上别人都是用后面的汇编完成复制,而不是CopyProgramFromNand()

网友A:
bl CopyProgramFromNand 后边不是有个否则嘛,选择其中一种方法就行,用哪个都没关系,想用C就TRUE,想用汇编就FAL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bl CopyProgramFromNand 后边不是有个否则嘛,选择其中一种方法就行,用哪个都没关系,想用C就TRUE,想用汇编就FALSE

再请问一下,我用的是汇编,但是似乎复制没有成功,因为我在线调试可以,但是烧进NAND程序就不行了。我有什么方法可以验证我复制是否按计划进行呢?

网友:
你要先查NAND启动是否成功,NAND启动的时候会自动将4K的内容复制到内部的RAM,先看看这部是否成功,在这4K的代码中再去从NAND读取更多的数据到SDRAM,这部分复制的内容建议在Main函数中进行,因为此时方便输出一些打印信息。

网友:
给大家说一下,我学习,有收获,很好。

网友:
我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楼主可能是读取nand的ID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