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windows mobile 驱动开发的资料

楼主:
我现在做windows mobile的驱动开发了,主要开发camera  驱动,这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请问我现在要学习什么知识呢?

Windows Driver Kit这个是windows pc上的开发的吧?在windows mobile下是不是要用platform builder作为开发工具?
visual  studio 2005可以开发驱动吗?

网友:
还有就是Windows Driver Kit这个要下载哪个版本的?

网友:
先看看CPU相关接口的资料,然后是Camera芯片的Datasheet
以前我们CE下面Camera的驱动是用流式驱动来做的,不知道Mobile下面用行不?因为我们Camera的应用程序是自己开发的,所以需要驱动层和应用层之间的配合,而Mobile下面不知道是不是有现成的Camera的支持,所以请查看Mobile的帮助文档。

网友:
Mobile的帮助文档 + Google + 同事

网友:
自动对焦
白平衡
亮度调节
preview
效果(怀旧、经典等)
pin控制
摄像头切换(300万像素和200万像素的切换)
分辨率设置
Zoom大小设置
Buffer旋转

windows mobile下这些camera功能谁做过?有什么好建议帮帮忙啊。

网友:
我想问对焦能通过软件的方式来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