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片内寄存器读写

楼主: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遇到一个关于cpu寄存器读写的问题,望不吝赐教
我在bootloader里面,对cpu里面的控制寄存器进行,但是无法写成功。比如:*(UINT32 *)(CAP_Reg_Addr_Base+0x0008)=0x10000000;进行写时,会死在这里。对其他的寄存器也是这样。这些是在汇编部分后面。正常情况下这种读写是不会出现问题的。有谁遇见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
那就是有限制呗,仔细阅读寄存器的说明。。。

网友:
是所有的寄存器都这样

网友:
是否在开了MMU之后访问了物理地址?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会出错的,要访问虚拟地址。

网友A: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啊,你是在ADS下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啊,你是在ADS下调的?

在终端下进行调试的,我们的bootloadr启动后可以进入一个测试模式,在里面可以进行address write/read

网友:
可能你给的地址不正确......产生了存储器访问异常......

网友:
分辨出虚拟地址还是物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