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程序与网卡驱动通信

楼主:
厂商之前给过一个pc端的程序,就是可以写ethnet的mac,可是厂商这个程序不适合我们的需求,我们需要厂商提供接口,以便于我们改成自己需要的功能,可是厂商说鉴于保密的原因,不能给我们源代码,就给我们一个.h的头文件,说他们的.exe就是通过这个头文件的内容与驱动交流而写入ethnet的mac的。可是这个头文件里面全是结构体,我不怎么清楚如何去调用?对了,我这个写ethnet的mac是智能产品的,不是电脑的 。
注:厂商说没有dll,只有.EXE 通过IOCTL与DRIVER通信
    2.我已经通过guid得到了hDevice,可是我不知道DeviceIoControl函数的其他几位如何设置啊?厂商给的头文件里只有一个dwIoControlCode,如果我要实现改写mac的话是不是要把头文件中的命令作为lpInBuffer啊?
可是我试了好几个命令也是不行,
  3.厂商说就只有那个头文件的命令和那个唯一的一个dwIoControlCode可以用

网友:
头文件的命令对应 DWORD dwIoControlCode,      // 控制码 这个吧,然后你改写这些命令相应函数,说实话没怎么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
好,那么我附我的头文件的一部分给大家
#define IOCTL_LAN_MP_ACCESS \
    CTL_CODE (FILE_DEVICE_NETWORK, 0x900,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typedef enum {
  NOP          = 0,

  E2P_READ_BYTE,
  E2P_WRITE_BYTE,
  E2P_READ_BLOCK,
  E2P_WRITE_BLOCK,
  GET_DRIVER_VERSION,
  GET_DRIVER_FLAGS,
} DRIVER_CMD_TYPE;typedef struct _CMD_STRUCT
{
    DWORD            Version;
    DRIVER_CMD_TYPE  Command;
    DRIVER_STS_TYPE  Status;
    BYTE            Buf;
} DRIVER_CMD_STRUCT, *PDRIVER_CMD_STRU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