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救救我啊,还是红外接收的

楼主:
上午去买了几个新的红外接收管

回来写了个小程序测试,接收管接收到红外信号就会输出一个低信号,然后MCU就控制一个红灯亮一下

开始我用电视遥控器试发现红灯亮的和我按的不一致,不是我按了它不亮就是我没按它却亮了,

后来发现原来我只要用手一靠近接收端灯就亮,不靠近就不亮,难道我买错了接收管了?买成物体红外探测那种管子了

我要做数据传输不要物体探测=.=!

做过的告诉我下我是该去再换种管还是硬件电路搭的不对

网友:
我以前做过红外接收的,可能是楼主没有弄懂红外编码吧。
尝试一下用外部中断的下降沿来检测试一下。

网友:
帮你顶

程序如果没有问题,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遥控器是38KHZ的调制信号,带编码的,并不是按一下键就是亮或者灭那么简单的,而是一长串脉宽不一样的0、1信号表示某个按键,即带编码信息。

网友:
即使有编码,按一下,接收头也应该会有个低跳变啊,我是用下降沿中断但没出现中断啊

网友:
就买普通的,带编码的红外接收管子,就可以了,估计是你电路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连跳变沿都检测不到,中断进不去,那接收都没成功,编码那些都暂时不用管了,还没到那一步。是不是硬件没接好,或者中断没配置好?或者遥控器不行呢?假如有示波器,可以抓红外信号来看看。

网友:
红外接收头用手在前面晃一下是有信号输出,不过是乱的!

网友:
软硬件都有问题

网友:
電視遥控器是載了38KHZ的调制信号,紅外線接收端可用3隻腳帶濾波的接收器(TSOP1738),當遙控器按鍵按下,接收器PIN3腳會呈現0,1變化(可參考TSOP1738 datasheet),在由uC去解接收的編碼(可以用儲存式示波器或邏輯分析儀去解編碼的戀化)

网友:
友情帮顶  买红外一体化触头, 最流行的是NEC解码。

网友:
这项目悲剧了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