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555频率测量,理论实际不符怎么回事?

楼主(2009-03-17):
tlc555频率测量,理论实际不符怎么回事?
tlc555频率测量时,如果选取C=180PF,要求输出为20KHZ左右,匹配R1,R2时该注意什么,为什么我选取R1=18K,R2=110K,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上升时间 (T1) = 0.693 * (R1+R2) * C
下降时间(T2) = 0.693 * R2 * C
頻率 = 1.44 / ( (R1+R2+R2) * C) =33KHz,可是真实测量得到23KHZ信号,请问是怎么回事?
测量
频率

网友A(2009-09-25):
寄生参数影响。很多时候是不能太相信理论计算的,只能参考。

网友B(2010-02-03):
芯片引脚对地就会产生几十pf的电容,你采用180pf太小,应该加大电容

网友C:
电容器一般会允许较大误差的,超过+100%/-50%的误差并不奇怪.

网友D:
而且,555用的电容,容量在180PF的量级,有点太小了,要达到1000PF的量级才可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