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修改菜单栏的高度啊?

楼主(2009-05-17):
wince下,如何修改菜单栏的高度啊?
wince系统下,在注册表里修改了菜单栏里的字体,但是菜单栏的高度不知如何修改,文字只显示了一半。请问,如何修改菜单栏的高度啊???
wince
菜单栏
如何
注册表
WindowCE

网友A(2009-06-24):
CE的控件,一般可以通过 OWNERDRAW 来改变默认的外观。但菜单栏,没有试过,不确定
可以考虑不采用系统提供的控件,完全自己编程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