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file 与 XXX_read的参数传递问题!

楼主:
应用API:
BOOL ReadFile(
  HANDLE hFile,    //端口句柄
  LPVOID lpBuffer, //接收缓冲的指针
  DWORD nNumberOfBytesToRead, //要读取的字节长度
  LPDWORD lpNumberOfBytesRead, //Pointer to the number of bytes read
  LPOVERLAPPED lpOverlapped  //不支持
);
Return Values
Nonzero indicates success. Zero indicates failure.

驱动流接口:
DWORD XXX_Read(
  DWORD hOpenContext, //xxx_int 返回
  LPVOID pBuffer, //ReadFile 的 pBuffer
  DWORD Count //ReadFile的nNumberOfBytesToRead
);
Return Values
Returns zero to indicate end-of-file.
Returns –1 to indicate an error. Returns the number of bytes read to indicate success.

问题是:lpNumberOfBytesRead 给谁用,XXX_Read的返回值给谁用。
我的理解:XXX_Read的返回值当为-1时,调用ReadFile失败,(当然调用ReadFile失败还有其它可能,比如驱动未加载什么的);
          非-1时,XXX_Read返回值传给lpNumberOfBytesRead 即Return Values=&lpNumberOfBytesRead ;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否,请大家指点?

网友:
我编写应用测试代码的时候都是这样理解的,好像功能也能实现,但是挺奇怪的,如果是这样,ReadFile在后台还要先判断
XXX_Read的返回值,这样做好像有点麻烦啊!

网友A:
ReadFile未必直接调用到xxx_Read的,或许中间有附加的协议层。
谁调用xxx_Read,谁就获得并处理xxx_Read的返回值。

网友B:
这应该是流驱动的结构吧。

应用程序员只要使用标准的接口,如 CreateFile() ,然后指定设备,就可以打开设备进行读写了;

驱动程序员来完成具体的硬件驱动 xxx_read() 。

如果不这么做,那么就会出现下面的情况:

1、如果使用串行口,应用程序员就需要调用 com_read() 函数;

2、使用IIC接口,应用程序员需要调用 iic_read() 函数;

……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adFile未必直接调用到xxx_Read的,或许中间有附加的协议层。
谁调用xxx_Read,谁就获得并处理xxx_Read的返回值。

感觉是这样的,要是没有中间附加的,就理解不通了,这就是所谓的MS代码没全部公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流驱动的结构吧。

应用程序员只要使用标准的接口,如 CreateFile() ,然后指定设备,就可以打开设备进行读写了;

驱动程序员来完成具体的硬件驱动 xxx_read() 。

如果不这么做,那么就会出现下面的情况:

1、如果使用串行口,应用程序员就需要调用 com_read() 函数;

2、使用IIC接口,应用程序员需要调用 iic_read() 函数;

……

小弟是编驱动的,应用层的API只是拿来调试驱动用的,所以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