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XA270的SPI初始化问题

楼主:
硬件用的PXA270
需要用SPI驱动WIFI
现在卡在读取ID上了
即上电后初始化硬件(SPI接口),然后就读ID,就不能成功

想请教关于SPI初始化的几个问题:
我用的GPIO23、24、25、26作为SPI的那几个引脚,用22作为中断信号
首先将23、24、25、26这几个GPIO的功能设置完
然后        pHC->pCLKRegs->cken |= (1<<23); 选择第一组SPI控制器

然后设置:
        pHC->pSSPRegs->base.sscr0 = SSCR0_SCR(clkdiv) | SSCR0_DSS(0x000f) | SSCR0_FRF(3);
        pHC->pSSPRegs->base.sscr1 = SSCR1_TTELP | SSCR1_TTE | SSCR1_TSRE | SSCR1_RSRE |
                                                                SSCR1_RFT(0x1) | SSCR1_TFT(0x1) | SSCR1_TRAIL;

        pHC->pSSPRegs->sspsp = SSPSP_SCMODE(0);
        pHC->pSSPRegs->ssto = 1;
        pHC->pSSPRegs->base.sscr0 |= SSCR0_SSE;
请问SSCR0、SSCR1、SSPSP、SSTO这几个寄存器各自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用SPI驱动WIFI是否需要设置成网络模式?????
谢谢各位

网友:
我用SPI驱动WIFI是否需要设置成网络模式?????
不需要

网友:
读不出ID有可能是你的spi读写时序本身就没配置好,你好好查查,先保证spi时序正确,看你的配置你好象用的是PS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