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输入法问题!

楼主:
请问WINCE的五笔和全拼输入法两者可以共存吗?怎么修改呀!谢谢

网友:
共存?什么意思?

安装两个输入法,当然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

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
行  叮叮当当

网友:
没有冲突,不会对楼主的输入造成影响…

网友:
LZ的这两个输入法都按照成功了??
可以分享一下详细的操作步骤吗??
非常感谢了!!!!!!!!!

网友:
我的还不行呀

网友A:
引用楼主 sunboyljp 的回复:
请问WINCE的五笔和全拼输入法两者可以共存吗?怎么修改呀!谢谢

以上回复“可以”的,不分条件可以的,是没认真回复,或自己不懂。

WinCE是UNICODE编码,不支持UNICODE的输入法软件是安装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sunboyljp 的回复:
请问WINCE的五笔和全拼输入法两者可以共存吗?怎么修改呀!谢谢

以上回复“可以”的,不分条件可以的,是没认真回复,或自己不懂。

WinCE是UNICODE编码,不支持UNICODE的输入法软件是安装不了的。

CE系统不支持的输入法,都安装不了,何来共存之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sunboyljp 的回复:
请问WINCE的五笔和全拼输入法两者可以共存吗?怎么修改呀!谢谢

以上回复“可以”的,不分条件可以的,是没认真回复,或自己不懂。

WinCE是UNICODE编码,不支持UNICODE的输入法软件是安装不了的。

CE系统不支持的输入法,都安装不了,何来共存之说!!!!!!!!!!

应该是:不支持UNICODE的输入法软件,在CE下可能能安装,但不能使用,更不能共存。

还有,CE下输入法,非一般人能做的,五笔支持CE版本的极少,故能“共存”的也极少。

今天发现VC/MFC版主删除了我回复反对“关于禁止发布招聘贴的通知 ”的贴,气不打一处来,乱指到楼上了。不要见怪。

网友:
应该是:不支持UNICODE的输入法软件,在CE可能能安装,但不能使用,更不能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