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的output,应该是reg型,还是wire型?

楼主:
module d_ff (
        clk,
        rst_n,
        datain,
        dataout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datain;
    ouput        dataout;
    reg            dataout;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_n)
            dataout    <= 1'b0;
        else
            dataout    <= datain;
    end
endmodule

请问:
        if (!rst_n)
            dataout    <= 1'b0;
        else
            dataout    <= datain;
这里的dataout到底用的是哪个?是reg吗?
    ouput        dataout;
    reg            dataout;
这俩变量啥关系?必须名字一样吗?

我在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319/13/b332a0fd-72a1-4d0d-8100-48a18e5714b0.html?51562这个帖子里面发的代码有下面两句,把output型的 seg和sl连接到了reg型的seg_reg和sl_reg上面,前一个例子怎么不用呢???好奇怪
assign seg=seg_reg; //输出数码管译码结果
assign sl=sl_reg; //输出数码管选择

网友:
楼主不看教程么。。。
inout input 和output可以指定为reg型或者wire型,
例如reg型只能再initial和always语句中使用。。。。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看教程么。。。
inout input 和output可以指定为reg型或者wire型,
例如reg型只能再initial和always语句中使用。。。。等等。。

多谢批评,好像明白了:)

对于input和output,不指定类型,就是默认wire。对吗?

网友:
个人认为,verilog中的wire 和 reg 类型,纯粹是语法上的定义,和实际的硬件电路没有太大关系。只要记住;凡是begin。。。end 或者 fork。。。join中的变量,通通都是reg型变量,initial和always中的变量也都是reg,在可综合代码风格中,其他的基本上就是wire型了。一般默认为wire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