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的按钮问题

楼主:
编程环境:evc
程序的功能:点击按钮弹出对话框
情况说明:
在evc下采用MFC编写应用程序,实现点击按钮button1,弹出对话框,用鼠标点击,没有问题,可以正常运行,点击键盘上的ENTER键(确定),也可以弹出对话框。
由于需要进行按钮美化,将button1的属性,改为overdrow,鼠标点击没有问题。但是点击键盘的enter键,不能弹出对话框。

大家看看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在PreTranslateMessage消息中处理一下VK_RETURN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reTranslateMessage消息中处理一下VK_RETURN不就行了。

是这样?
1、先判断焦点在哪个按钮上
2、判断ENTER是否按下
如果按下,响应相关的函数。

网友:
有点忘记了,按钮应该能添加消息响应吧?那就添加啊...响应键盘消息就是了啊...
你一开始的按ENTER键好象被系统处理为了点击我感觉

网友A:
PreTranslateMessage(..)
{
.
.
.
case VK_RETURN:
if(GetFocus()->GetDlgCtrlID() == 你要处理按钮的ID)
{
//响应相关的函数
}
break;
}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eTranslateMessage(..)
{
.
.
.
case VK_RETURN:
if(GetFocus()->GetDlgCtrlID() == 你要处理按钮的ID)
{
//响应相关的函数
}
break;
}

非常感谢  搞定了  呵呵  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