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希望ActiveSync一个电路板就固定用一个合作关系,怎么做?

楼主:
我用qq2440 的电路板,用ActiveSync 每次和windows ce同步后,会建立一个同步名字(建立合作关系),比如我使用sync_018这个名字来表示windows xp和windows ce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是电路板重启后,这个合作关系不能用了,需要我重新建立一个合作关系。而且该合作关系的名称不能和原先用过的合作关系的名称重复。

我就希望一个电路板就固定用一个合作关系
怎么解决呀?

网友:
up,我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是在重写了bin文件后,才重新起名

网友:
pc上注册表里有个修改的地方,不弹出合作窗口,search一下呢

网友A:
回2楼,俺不只是刷机后会这样,断电重启也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2楼,俺不只是刷机后会这样,断电重启也会这样的

我测试过,同步之后正常关机,下次再开机可以直接同步,不需要新建合作关系,但是重新刷OS就要新建。
分析是建好合作关系后有些信息写到了设备的注册表当中,如果设备支持HIVE-REG,系统关机的时候会保存注册表,所以下次开机可以直接连接,而刷新OS后注册表中的内容被清掉了,所以要重新建。

所以你的设备是支持关机保存注册表的吗?

网友:
可以参考下面的Blog来实现:

网友:
恩 不错,分析的不错,网址也挺好,哈哈,感谢

网友:
所以你的设备是支持关机保存注册表的吗?
好像不是,我是5.0的CE好像不行的